[手持表] 胜利VC830L万用表拆机改硬芯ICL7106

楼主(2020-03-07):
前段时间表没有电了,想着用直流电 ,结果搞错+--极烧了,从淘宝买来芯片换上,搜索了好久最后选了ICL7106,不为别的就为便宜。买了后商家因为不能发货《你们应该懂得》所以转身咸鱼买了一个,优利得136B+,今天芯片到了,拿来就焊上,结果芯片太小

就只能这样了,产牛屎就不用说了太简单了。

焊好后就现在这个样子了,然后就对着136B+校准。

直流电压档最后一位有0.01跳动,但阻值档位好像没有问题

修好一个好像挺有成就感,好像比买一个划算

网友A:
我的890C 可以换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890C 可以换这个吗

你先百度一下,看一下用的是什么芯片,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这飞线技术可以,我就没那么细致。

网友:
楼主牛人,这么多漆包线。

网友B:
我也有个VC830L,用了有一年多了,最近出现电压偏差过大的问题,3.几伏的电压,它偏差能达到0.1V以上,有时候测电压的时候还没反应,有的时候测电压的时候它是慢慢地往上涨,半天才涨到测定值。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理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890C 可以换这个吗

890C用的是DT0660芯片,和7106不一样

网友:
买个飞狮9V镍氢,或者锂电就省事了

网友:
我也琢磨过了,利用免费打样的月票。我搞了这个,不过捷配还没发货。有了这个,还飞啥线。。

网友:
和我的同款,改了电池,加了背光,方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VC830L,用了有一年多了,最近出现电压偏差过大的问题,3.几伏的电压,它偏差能达到0.1V以上,有时 ...

你这个,,我想把转盘用橡皮擦 擦下应该会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890C用的是DT0660芯片,和7106不一样

淘宝可以买到TDM0660L芯片,也是万用表用的,,,64脚位,脚位数一样的话,可以试试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我想把转盘用橡皮擦 擦下应该会好,可以试试

原来是这样……蛋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我想把转盘用橡皮擦 擦下应该会好,可以试试

再就是我想问一下830L可不可以校准?是不是旋转后面你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就是我想问一下830L可不可以校准?是不是旋转后面你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

是的,就一个可调电阻,对着好表调,调直流电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一个可调电阻,对着好表调,调直流电压就行了

请教一下,如何校准?哪个点电压调到几伏?

网友: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