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快修一个音响

楼主(2020-03-07):
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忽然抱来一个音响,说没有声音了。
他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也没有细看什么牌子,是开关电源供电的,测了下,没有正负输出
目测了下,保险炸了,测量了下整流出的高压电容处,没有短路,开关管应该没有短路,但不知开路没有。
又测量一下输出,短路。测整流二极管,短路。每路两个并联,拆下4个,测量其中两个短路,装回两个好的,变成每路1个整流。
用细铜丝代替下保险,加电,没有炸机。
赶紧让他接回音响,再上电,喇叭“噗嗤。。噗嗤。。”响
是电源不好还是功放有负载过重?
这是个2.1的音响,用了三个2030,懒得一路一路判断,正好正负电源是派型滤波,拆掉两个电感,加上两个假负载。测量输了电源是一跳一跳的,应该还是电源有问题。
为了快,也不去判断了,直接换TL431、817,依旧跳,再往前,高压部分是一个小6脚的IC推动场管工作的,想着电源能起来,这个小IC应该不会坏的,难道是工作不正常?
测了下外围,还真有个小贴片(R14)不对,丝印是150,测量是1.5K,位置在小IC的供电上,就是说小IC用整流后310V通过大电阻(R15、R16)启动了,但后续没有VCC过来,导致小IC一直启动。。停止。。)启动的。
找了个20欧的贴片换上,加电,测量小6脚IC的VCC,11.4V,稳定输出,假负载两端14.4V,正常了。
去掉假负载,接回两个电感,再测,稳定。
接回音响,世界安静了。

电脑传图可真慢,字都码完了,图还没有传完
得,这层不放图了,楼下用手机传吧

楼主:
图来了顺序有点儿乱,凑合着看吧。

网友A:
难道是电阻功率不够,温度高导致阻值变大了?
等牙膏ing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一下子就修好了,不简单。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等牙膏

网友B:
高手出手果然非同凡响,如果是我,估计查3个月都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电阻功率不够,温度高导致阻值变大了?
等牙膏ing

这个倒没想过,难道设计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出手果然非同凡响,如果是我,估计查3个月都修不好。

这回可能是瞎猫碰到死老鼠了。

网友:
时间紧就只有凭感觉修

网友C:
居然用开关电源作为供电

网友D:
原来辅助电源加不上去

网友:
大婶技术好,人品好,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准,狠!

言简意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开关电源作为供电

是啊,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辅助电源加不上去

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
只让打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