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种免拆机更换卡座组合音响压带轮的方法

楼主(2020-03-07):
一台索尼组合音响,更换了A卡的左侧压带轮后,单向播放很好。右侧压带轮未更换,仅轻微打磨清洗后作为对比使用,结果频繁挤带,声音失真。这台组合音响已换过皮带和小齿轮,需将机器大卸八块,非常费时间。看到带仓内有一定空间可以操作,并且压带轮是轮轴挤入轮槽安装的,就想从带仓操作更换右侧压带轮。
实际证明是可行的,分享出来供坛友参考。

1、使用直径约1毫米的铁丝制作一个弯钩,弯钩的直径与压带轮外径相仿。如下图所示插入压带轮与轮槽之间的缝隙,一只手使用螺丝刀抵住轮槽提供反力,另一只手向反方向拽拉,就可将压带轮卸下。

注意:a.铁丝直径需合适,太细力度不够,太粗插不进去;b.弯钩要长一点,完全插入缝隙中,太短压带轮会自转,使不上劲;c.用力需始终,防止损伤其他部件;d.轮轴和轴套是间隙配合,注意轮轴不要调入机仓内。

2、新压带轮装入第1步,还是注意轮轴不要落入机仓。

3、新压带轮装入第2步,使用镊子等将轮轴压入轮槽即可,注意不要损伤橡胶部分。

最后一边欣赏模拟声,一边欣赏一下24年的老压带轮。

表面已经变得脆硬而光滑,神仙也不能复原了。

深深的老化,非表层。

网友(2020-04-16):
这种组合机确实拆一大堆东西,然后就只换一个小零件

网友:
有谁用示波器分析一下模拟和数字音源输出声音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