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置硬盘做备份盘,让你通电你再转!简单做个自锁电源控制器

楼主(2020-03-07):
  一句话就是硬盘多了,又没有啥大文件存储,但是常用硬盘里头有十几年的文件、照片、曲谱、歌曲和一些幸幸苦苦搜索的PDF书本、教材,09年上大学买的笔记本断续坚持到2015年后终于是全盘崩溃,硬盘不行了主板不行了显示屏还不行了,丢失了一些文件,颇为心疼,于是现在既然有多的硬盘,就还是想把它们好好保护起来。
  不过备份盘不想长期通电,想适当延长它的寿命,于是有了今天这个制作。
  一切的准备工作都从KiCad开始

接下来继续做按钮和指示灯扩展板

我的机箱是蒸汽城堡,现在已经没有卖的了

网友A:
要按出包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按出包浆么?

哈哈哈,就看这个电脑坚持得到它被包浆那一天了

网友B:
这个机箱在身边的还行,我机箱架在书架上了就不行了,其实可以搞个WIFI开发板,连上路由,然后写个手机APP控制,那就到哪都不怕了。
不过其实你完全不用这么搞,硬盘不用的时候是会自动休眠的,我NAS上挂了4块盘,除了系统盘以外都会自动休眠,win2003系统

网友C:
我是买了一个4t硬盘加带休眠的硬盘盒,没有数据传输自动断电,同时把5个小容量的硬盘打包给了奸商,比你这个要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箱在身边的还行,我机箱架在书架上了就不行了,其实可以搞个WIFI开发板,连上路由,然后写个手机APP ...

后边再想做单片机版本的,主要还是现在两家都还没恢复5元包邮的打样,就不想搞那么复杂,主要全手工做的话还挺麻烦的。至于说休眠,硬盘休眠了但是它也没下线啊,里头的文件还是可以随便访问,这个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买了一个4t硬盘加带休眠的硬盘盒,没有数据传输自动断电,同时把5个小容量的硬盘打包给了奸商,比你这 ...

我有硬盘盒,还不止一个,我有多的硬盘位,机箱防震也比硬盘盒好多了。用硬盘盒我搞坏过硬盘,好几块了,体验不是很好,加上速度未必有优势,就算你买的盒子速度上来了,价格也上来了。

网友D:
计算机右键——管理——磁盘管理——把磁盘设置为脱机的话,硬盘还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右键——管理——磁盘管理——把磁盘设置为脱机的话,硬盘还转吗? ...

对不起了,我确实不知道还能这么办,早知道我就不折腾了,对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边再想做单片机版本的,主要还是现在两家都还没恢复5元包邮的打样,就不想搞那么复杂,主要全手工做的 ...

怕人访问就加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人访问就加密呗

当然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右键——管理——磁盘管理——把磁盘设置为脱机的话,硬盘还转吗? ...

脱机到底硬盘转不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了,我确实不知道还能这么办,早知道我就不折腾了,对不起

刚试了下设置脱机仍然会转动。。。

如果不是非得让第二块硬盘不使用时连电都不要通的话,WIN7或者WIN10本身就自带硬盘休眠功能,硬盘默认休眠时间是20分钟,20分钟内不操作磁盘自然就会休眠。

网友E:
这个开关是手动关闭硬盘?

网友F:
那么复杂?  搞个4脚   双刀通断开关即可。

网友G:
论坛里有用施密特触发器控制MOS管来控制硬盘的电路,稍微改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开关是手动关闭硬盘?

这个电路自锁,需要整体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有用施密特触发器控制MOS管来控制硬盘的电路,稍微改改就行了

老坛我记得有人做过双硬盘启动选择,我找不到了。我这么干主要还是废物利用吧,我那继电器就不是最常用的,都是拆机的。本来也就是弄着打发时间,而且这个有个逻辑陷阱,假设我电脑已经开机,这时候碰了按钮,硬盘依然会启动,就是不知道这样热启动会不会损伤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复杂?  搞个4脚   双刀通断开关即可。

不想给开关挖孔,破坏机箱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