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网件电源拆解

楼主(2020-03-07):
网件电源拆解

网友:
  有几个在用 感觉比日货强大 ……

网友:
现在很少有螺丝的电源了

网友:
也有个差不多的还不错~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电源才有大锅公象的精神。。。。。

网友B:
质量不错,也有一个。只是有声音,好像是变压器响。

网友:
不错,台湾产的吧,台湾的电容

网友:
我的R7000好像也是这款

网友:
网件品牌我也有一个,外观比楼主圆润一些,可惜的是六脚芯片型号被磨掉,过流是切断重启保护。

网友:
这做工,真养眼

网友:
看上去做工算可以的

网友:
正品网件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2.5A,电流不小啊!

网友:
用什么办法能比较好的无损拆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错,也有一个。只是有声音,好像是变压器响。

是的额 同感 R6300 也是这个电源, 吱吱响,不知道是一直这样还是老化了才这样响

网友:
把缺的省掉原件补齐更安全更稳定

网友:
这么小的电源竟然用螺丝,一般都不是用超声波焊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电源才有大锅公象的精神。。。。。

这得普通话不怎么标准的才明白的了啊

网友(2020-05-14):
这个可以输出3A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交换机路由器的电源质量一般都不错,毕竟是长期通电。质量不好,返修率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