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吉嘉插排看看,内部地线都没接

楼主(2020-03-07):
这个插排,三孔的压根不紧,做了和两明装86插排背靠背,替换了这个。拆开这个看看

最传统的造型

打开一看,我的妈呀,这焊工,神了。第二个三孔的,地线都没接。

进线算粗,就是焊接水平太次。

后面的接线,头发细的铁丝。
两个三孔的火线零线还反过来的,总有一个错的。

网友:
最近换了高频焊台,再也不怕这大焊点了

网友A:
新手焊的,忘了给后面的三插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焊的,忘了给后面的三插接地线

看焊点就像功率太小,焊接时候锡提前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