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块三星i6相机电池的改装 用聚合物替换原电芯

楼主(2020-03-07):
一块SAMSUNG I6相机用电池的改装

一块SAMSUNG I6卡片照相机电池已经彻底失效。网上买来尺寸相近的聚合物电池,准备替换下原电池芯。

这就是三星公司2006年出品的Digimax i6相机,潜望镜式镜头,600万像素CCD,2cm微距。
多年来用过多台大大小小的数码相机,这台i6以其出色的拍摄能力一直是我的主力。我的帖子大部分照片都出自这台相机。
这台相机底部没有三脚架安装孔,需要用一个插入底部数据接口的适配器转接一下才能安装到三脚架上。
所以在三脚架上使用时就不能直接用外接电源供电,只能用电池。
一块原装电池已经鼓胀彻底失效,一块代用电池(已经换过一次电池芯)充一次电只能拍十几张照片。

这就是那块彻底失效的原装电池,SLB-0837型,尺寸40*35*5mm。
因为鼓胀,已不能自动从电池仓中弹出,所以在尚能使用时粘了一条胶带,以便能助力拽出。

因为要用到原电池的接口等部件,所以先要拆解原电池。
热风枪最低温档加热电池,先将最外层的印有各种信息的粘贴拆掉。这层薄膜是环绕电池粘贴的。

然后再拆掉另一方向粘贴的一层黑色薄膜。这层薄膜粘贴了电池的三个面。

一圈薄薄的框架环绕锂电池芯,框架不是整体,两部分用Omege的结构连接在一起。拆掉外框,取出电池芯。

电池接口就是保护板,正负极焊片焊开后拆下保护板。

这是原装电池的电池保护板。与现在使用的同类电池保护板结构一样。

右边的电池芯报废,左边的几样就是还要用到的部件。

下面就是要将那个蓝色护套的电池安装到原装电池的框架内。

这是新买的电池芯。是能找到的可能范围内最接近原尺寸的电池。看起来商家比较心虚。
卖家网页上介绍为603139规格,1000mAh,3.7V聚合物电池。发来的这个标签上只有个名称和电压参数,别的什么都没有。

为以后万一还买做个尺寸记录。那个LED是商家带来的,应该是为测试电池准备的吧。

剪开第一层蓝色热缩护套。拆掉顶部胶带,看到里面也有一块保护板。

拆掉包裹在保护板外面的胶带。引出线是焊接在保护板上的,而电池芯电极与保护板是通过点焊连接的。

新电池的保护板,最常见的结构,一只DW01和一只8205A。

用钳子尽可能完整地拆下电池极片、极片很薄很软。电池芯上没有任何标记。为防止出错,在彻底拆下保护板前做好极性标记。
给极片上锡。为防止热量对电池芯内部以及对电池气密性的破坏,用镊子夹住极片(再用夹子夹住镊子)散热,可以从容的上锡焊线。

引出线一定要选较细脚软的电线,防止硬线较大的应力对极片造成损坏。
电池极片焊上引线后整理一下,再焊接到保护板上,放入框架看有无不妥之处。

框架非常单薄,用薄胶带加强一下。再将保护板和电池装入框架。电池两侧还有缝隙需要填充。在一根雪糕棒上裁下合适尺寸的两条。

电池两侧一侧一条装入。再将开始时原装电池拆下的最外层胶带缠回。

拿出相机里还在用的代用电池(右侧那个灰色的)。将新电池装入。厚度刚刚好,几乎不能自动弹出。相机开机正常。

再来看看代用的电池里面,现在是一块503040的聚合物电池芯。与原装电池不同的是这个代用电池有完整的电池盒。
电池盒要占用空间,且电池芯不可能有正好充满空间的尺寸,所以容量更小。
新买的那个电池芯就是为了尽可能大选的6mm厚度的,但看起来容量也不乐观。虽如此,新的总不会太差吧。

网友A:
应该先对代用电池下手,这盒子好拆好装更完美

网友B:
品胜的盒子不要扔,找合适粗细的双芯电线接在保护板上,用东西填充好704胶封装,从相机底下合适地方挖个电线引出口,外置带盖电池盒,从此18650还是21700随你任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胜的盒子不要扔,找合适粗细的双芯电线接在保护板上,用东西填充好704胶封装,从相机底下合适地方挖个电 ...

不能扔,还得对付着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对代用电池下手,这盒子好拆好装更完美

那个还能对付着用。原装这块已经完全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