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两个手机锂电池串联起来放电,其中一个放到0V,另外一个几乎没放

楼主(2020-03-07):
今天找出以前跟人要的几节手机电池,单独都充电到 4.1V多了。然后串联起来进行放电测试,发现其中一节几乎没有放电,另外一节却到了0V了。真是奇怪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能均衡放电?我以为两节都能放点到截止电压2.8V左右的呢。结果不是这样的。

请大神给解释解释吧。

通过各位大神的指点,知道了电池必须容量差不多才行的。通过放电期间测量两个电池的电压,发现其中一个放电速度比另外一个要快的多,所以优先放完了进入截止状态。导致放电慢的电池无法放电了。一个容量小的,提前放完了电进入保护了。MOS管截止了,所以导致另外一个电池放不出来了。明白了。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电压到0Ⅴ的电池,容量比另一块的小太多,所以如此。

网友:
一致性 一致性 一致性

网友:
容量也不一样,保护了啊

网友B:
像我给9V的万用表等换锂电,找两个容量差不多的锂电池,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串联放电,并联充电,这样就能保证电压相同

网友:
马云一天赚的赚,我一辈子也赚不了,真是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到0Ⅴ的电池,容量比另一块的小太多,所以如此。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工具所以没有测试两个电池的一致性。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我给9V的万用表等换锂电,找两个容量差不多的锂电池,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串联放电,并联充电,这样就能 ...

前提是有仪器测量出容量差不多的电池,挑选出容量差不多的电池。我没有仪器。没法测容量了。唉。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内阻一个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