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R488GPM-AC千兆8口路由模块拆机 PoE·AC一体弱电箱模块

楼主(2020-03-07):
MTK7620+螃蟹8370千兆交换机芯片,有看门狗芯片,感觉599的价格不值,跑不满千兆,最多300兆左右。

网友:
好贵。做工还行。
跑300M有点少了。
7620a 硬件nat记得有2G呢。

网友:
我的是聚网捷1200,,,CPUmt7621,内网外网全都可以跑满千兆

网友A(2020-05-21):
有没有这个2.0版本的拆机照片,1.0版本咨询技术说跑不到1000M,2.0的可以,不知道是否方案变了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个2.0版本的拆机照片,1.0版本咨询技术说跑不到1000M,2.0的可以,不知道是否方案变了 ...

我买的是2.0版,没拆机,硬件估计换了,2.0版有4个WLAN。 测速最高到870Mbps    338.5元购买。

网友:
确定是599?这钱是真的好赚啊,硬件成本几十的东西

网友:
找个路由器拆了外壳放进去不比这货强多了

网友B:
千万别买这个路由一体机,这个固件是最差劲的固件,AC功能不带无线漫游..........买了以后还要再买台AC,简直国际鸡肋!

网友(2020-12-23):
我家就买的是这款,用着还行,就是觉得贵了点

网友:
民用就当作POE路由器吧。AC功能很鸡肋,根本不能叫AC,只能叫配置下发。。。还不如都设成FAT单独设置。。。

网友C(2021-03-18):
我买了个R499gpm,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芯片,好像测速也不行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R499gpm,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芯片,好像测速也不行

能跑满千兆吗?

网友(2021-07-20):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买这个路由一体机,这个固件是最差劲的固件,AC功能不带无线漫游..........买了以后还要再买台AC,简直 ...

意思是不能实现无缝连接吗?

网友(2022-08-20):
上当受骗,WLAN标1000M就是个骗术

网友(2022-11-09):
TP弱电箱模块太暴利了吧

网友:
后续版本应该升级成MT7621DAT了,就是K2P的配置(但是是MCU自带128MDRAM)外置16M SPIFlash

网友(2022-12-09):
我买的TL-R498GMP-AC的3.0版本,就算用云商管理也很快,处理器没有差劲的感觉。我买过一个MT7620D方案的贝锐蒲公英工业路由,那个就算本地操作后台也是挺慢的。大概率的可能是升级了硬件。

网友(2023-02-06):
我的498GPM也跑不满前兆,测速只有860M,而用光猫拨号就可以有960M。

网友(2023-05-21):
这是R488GPM 3.0版的,没敢再拆了。省了好多电容的样子。

网友:
599这价格真是有点坑爹了,估计是单位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