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联想s610翻盖手机拆机,屏幕白屏,屏线断。

楼主(2020-03-07):
其实想看看里面还有没有照片,结果都开不起来了

手机,以前用的

开启白屏,铃声和电话都正常

打开,原装电池已经没了

后盖

拿出主板

排线有GND屏蔽

拆开

检查座子

一切正常

看看公座

正常

无意中是发现这里裂了

拆开上半部分屏幕

面板有三个多功能指示灯

翻盖轴

这个轴研究了很久

拆出来

排线

多功能指示灯排线

拿出屏幕

屏幕排线有进水痕迹和腐蚀

座子也有进水痕迹

烙铁拖干净

酒精清理干净

开机

还是白屏.....估计就是排线那里断了的问题。没救,买不到配件

网友A:
把上面的保护层刮开.刮出原本的铜线.飞线补上然后做好绝缘就行, 这种老机器就是不好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面的保护层刮开.刮出原本的铜线.飞线补上然后做好绝缘就行, 这种老机器就是不好买配件. ...

我也想刮开的,不过它是很多层的排线,不好弄,平均每一层都断了一两条

网友:
老爷机你能修好真是太厉害了,我可做不到

网友A:
啊?不会有很多层吧.  我修过类似的排线也就是两层的,但背面是接地屏蔽的.....
要是有多层的话,那可以用飞线 绿油固化之后再动上一层.直至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不会有很多层吧.  我修过类似的排线也就是两层的,但背面是接地屏蔽的.....
要是有多层的话,那可以用飞线 ...

我指的不是一条排线有很多层,而是有多条排线,每条排线都有两面。

网友:
很多时候排线氧化也会各种问题
去氧化试试

网友(2024-04-21):
也坑是屏本身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