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l42f1600e开机无反应拆修,装机时把屏弄破了....

楼主(2020-03-07):
现象:有待机灯,开机灯灭,黑屏无音。
修理:电源各路电压正常3.3/12伏都有,灯带电压0伏不正常。先检查背光灯,用代替电源,灯不亮。修灯吧一组灯带坏了,换上开机试,正常了,没想到灯带坏电源都不供电,就这样修好了。装机,不小心把屏弄破4公分,唉,在拆机用电焊胶粘上,希望他不在扩散,这个方法不知管用不。

楼主:
做个记号,过几天看有扩散没

网友:
屏搞破了,可惜了

网友:
这把亏大了

网友:
我55寸的没用吸盘自己一个人搞得都没事 42的被你搞裂了 …… 干这个放的时候得对准了再放手 拿起来放在平整的地方

网友A:
这个要用UV胶,弄好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干这个首先把床铺平,垫两层被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UV胶,弄好基本看不出来

那还要先把屏膜撕开吧,然后再贴回去又会有汽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要先把屏膜撕开吧,然后再贴回去又会有汽泡

不需要的,从边缘点一点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