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新手求助一下,漫步者R201T03功放这部分的电阻

楼主(2020-03-07):
红色和黄色的位置的电阻因为氧化腐蚀掉了,清理干净之后不太确定电阻值,只知道黄色圈的位置是绿棕红金,而红圈的位置把我看懵逼了,这个位置是音频输入端。电源是双12输入的,两个大电容是25v/3300uf

网友A:
网站里很多拆机图,自己搜一下,或者去老站搜

网友B:
现在的d类功放很牛的,直接改装了吧,买个d类功放板子估计比维修买电阻贵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d类功放很牛的,直接改装了吧,买个d类功放板子估计比维修买电阻贵不了多少 ...

D类的效果比较好,你这个估计也就是TDA2030,渣渣效果

网友C:
红圈里的10KΩ,黄圈里的1K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站里很多拆机图,自己搜一下,或者去老站搜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里的10KΩ,黄圈里的1KΩ

谢谢大佬

网友:
也遇到类似问题,正忙着找电路图呢,有麦博的M111-1的电路图吗

网友(2024-01-03):
你要把正反两面都照相发出来,才好帮你分析!
不然就只有那些具有同款板子的朋友才能帮助你了。

网友:
刚刚帮你分析了一下,参数如图,仅供参考!

网友:
虽然看不懂,高手是真多

网友D:
10楼高手,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楼高手,点赞!

多谢夸奖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