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件JGS524E V2 网管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3-07):
坏了一个端口,找网件售后,发走之前拆开看看,  交换机开机待机3-4w 功耗,每增加一个平均0.5w 样子,官方峰值功率是13w

不知道能耗比算什么级别,搜索了好久都没看到有这个型号拆机图,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搞不懂为啥把电源为啥不装到空的那一边去,非得挤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啥把电源为啥不装到空的那一边去,非得挤在一起

这个机壳通用poe 机型,空的位置,估计是给poe机型装芯片的, 你没看那边有螺柱

网友B:
想稳定耐搞点,加个小风扇对流下
公司有2台48口的100M,大概6年前电源组都老化坏掉了,找了个ATX电源供电,用到现在稳稳的

网友(2020-05-28):
引用 网友B:
想稳定耐搞点,加个小风扇对流下
公司有2台48口的100M,大概6年前电源组都老化坏掉了,找了个ATX电源供电, ...

你好,我想请教下,atx电源选多大的,对JGS524E主机进行供电,我这也有一台电源板坏了。

网友:
这个电源估计30W左右

网友:
做工还没有tp好,渣玩意

网友(2020-07-07):
楼上的不懂别瞎喷,这机器芯片比TP的高好几个级别,软件做的也很厉害,高端交换机在控制丢包率上,和大数据并发延时上做的很好,而且这机器还带网管,价格也合适,功耗和发热量,以及空载电能控制做的都很不错,TP最多就是台湾的8367S等芯片,有可比性吗?

网友C(2021-01-03):
这机子一看就不具备网管功能,最多固化vlan,还真是好忽悠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一看就不具备网管功能,最多固化vlan,还真是好忽悠小白

去狗东看看介绍,和价格再评论

网友:
这机器还是挺不错的,手头有4台一直稳定运行至今,有Web管理功能。

网友(2021-08-31):
拆下散热片,看看啥芯片啊

网友(2024-09-08):
这机器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