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5岁微波炉的磁控管,满血复活, 顺便细拆WITOL磁控管

楼主(2020-03-07):
[  更换5岁微波炉的磁控管,满血复活,  顺便细拆一个磁控管]

微波炉用了5年,因磁控管老化,产热很慢了。果断更换磁控管满血复活.
更换难度不大,拆下高压供电线和感温器引脚线,拆下螺丝,换上磁控管,接上电线就行。

--------------
拆磁控管:  1,撬开后盖

磁控管后盖里有两根铜丝线圈, 线圈中有小磁芯:

钳断铜丝线圈, 拧下后盖螺丝, 取下后盖,  取出核心部分,如下中的下部, 据称是管芯,  含阴极+阳极+磁铁+输出器

砸开和阴极相连的陶瓷段, 取出阴极:

阴极中的细金属丝(可能是钨丝) 已全断成小小节:

砸下发射头

零件和工具全家福:

1,小固定板,2,网丝,3,管芯,4,发射器头,5,阴极, 6, 前盖板,
7,散热片之一,8,感温器,9,后盖板,10,线头板,11,两片强磁铁

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和女友情人老婆PAO友一起快乐!

网友A:
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一周用两三次,现在十二三年了。没啥故障,就是外漆有点变黄了

网友:
发射头没坏,可以留下。其实这个拆机的鱼料还是好东西,不少。

网友(2021-08-02):
3#件内有大量的铜,建议小心拆开做个纪念

网友B:
我想问下老化具体是哪个零件的问题??我也换过这个磁控管,高低压保险,不过是拆机的,发现加热慢。。。。。。。。。。。

另外还想请教下美的机械微波炉老爱烧电源保险是怎么回事?没见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大家说光微波炉是不是比机械的加热块??

网友(2022-02-08):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老化具体是哪个零件的问题??我也换过这个磁控管,高低压保险,不过是拆机的,发现加热慢。。。。 ...

可能是进户线太小,或电网电压不稳定。用电高峰期电压拉太低导致重负荷工作,出现不加热,烧保险情况。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做饭时家里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光微波炉是不是比机械的加热块??

所谓光波炉就是加了个远红外发热管,一边微波一边红外加热肯定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一周用两三次,现在十二三年了。没啥故障,就是外漆有点变黄了 ...

我的用了二十年了,还杠杠的,每天热馒头用,大概用1-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光微波炉是不是比机械的加热块??

个人感觉 机械的或者电子转盘式的加热快,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老化具体是哪个零件的问题??我也换过这个磁控管,高低压保险,不过是拆机的,发现加热慢。。。。 ...

微波炉启动瞬间电流很大,你经常烧保险,可能是保险有点小了,换更大一点安数的或者换成老式彩电用的那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用了二十年了,还杠杠的,每天热馒头用,大概用1-2分钟

我的格兰仕也用了20年,也是杠杠的,由于食物都是先用容器或微波炉保鲜袋套好再放进去加热,所以微波炉内胆还是干干净净的,看起来像新的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老化具体是哪个零件的问题??我也换过这个磁控管,高低压保险,不过是拆机的,发现加热慢。。。。 ...

加热慢,磁控管老化了,可能两个原因,阴极灯丝老化,电子发射率低;磁铁失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老化具体是哪个零件的问题??我也换过这个磁控管,高低压保险,不过是拆机的,发现加热慢。。。。 ...

检查炉门的2个微动开关

网友:
不至于吧。我的机械微波炉20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用了二十年了,还杠杠的,每天热馒头用,大概用1-2分钟

03年用美的机械也是近二十年了,天天用外壳都生锈快要穿透。

网友:
最详细的磁控管拆机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D:
加热慢,磁控管老化了,可能两个原因,阴极灯丝老化,电子发射率低;磁铁失磁。 ...

哎,一个模块,很难修啊

网友(2022-11-07):
加热慢,磁控管老化了,可能两个原因,阴极灯丝老化,电子发射率低;磁铁失磁。

网友:
这东西 那个白色的插座最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