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PDU直流工业电源分配器

楼主(2020-03-07):
PDU电源,就是电力分配器吧,直流的,大电流,输入好像25平方,输出20A,11个输出带开关,几个大电容,很多密密麻麻元器件,看上去高大上,不知道能做什么用。。。。

网友A:
可以看功率管型号,网上查参数,电压范围合适的话可以修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进口货啊,不错哦

网友:
除了拆零件 别无它用, 因为这玩意要搭配控制器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功率管型号,网上查参数,电压范围合适的话可以修电动车控制器。

一个几千设备就拆一两元一个mos管修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几千设备就拆一两元一个mos管修电动车控制器

那就留着备用,有的设备上电路确实很贵,拆了不值得。

网友:
卖二手换人民币,拿着人民币需要什么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