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105 芯片开关电源带感性负载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改了个技展SG6105芯片的电源为可调电源,,废了电源原来的-12V -5V +5V +3.3V电路。成功达到电压调节功能,可以从0-29V调节,但出现以下问题

1.在低压区3V以下线性非常差,电位器稍微动下电压跳动很大。、
2.发现带感性负载比如775电机会出现如下问题,电源开机后再接775电机,电机转了一下就停,电源输出为零

而如果先接着电机再接通开关电源则工作正常,如下图

如果接电阻性负载,8A以上都可以,电源也不会自动关闭输出。

电源的电路图和下图基本相同,-12V -5V +5V +3.3V电路已经全拆。

怀疑电源原件问题,电路板上电解电容全换了一遍,高低压端电容加大也试过,也是一样,原来12V输出是快恢复二极管F16C20

换成肖特基二极管MBR20100,还是一样

请教坛里高手,这是啥原因,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A:
也用这个电源改的可调3.6--30V,你改电压没有改电流部分保护电路,那就会出现过流短路保护,换快恢复二极管电容都没用的,如你已改电流可调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用这个电源改的可调3.6--30V,你改电压没有改电流部分保护电路,那就会出现过流短路保护,换快恢复二极管 ...

是的没改电流。因为手头没有电子负载没有试下最大保护电流

网友:
短路保护动作了。很多保护完善的开关电源都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