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要将一次性相机闪光电路接到微单上,机器能不能承受这个电流

楼主(2020-03-07):
最近搞到点一次性相机电路,上面的闪光灯都是好的,想改装玩,目前已知微单热靴口在按下快门时的金属触点可以和外面卡口导通,但是不知道机器能不能承受得了一次性相机电路的电压电流,用S9014当做开关接到机器上闪光和快门不同步,有没有老哥有什么建议,或者说能不能直接把一次性相机电路接到机器上?以前的老式闪光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有老哥懂吗?

网友:
有储能电容充电时应该没有多大电流吧?不懂相机,相机触点是供电还是开关?

网友:
相机闪光灯的接口向外置闪光灯提供的是触发信号,并不提供工作电流,所以楼主的担心大概率不存在。

网友:
老式闪光灯是高压触发.现在的相机大部分是电子低压触发,不能直接连接这种高压触发的闪光灯,否则闪光灯充电完毕,相机的触发电路就被击穿.

可以用表量一下闪光灯机械触电的电压,闪光灯充电完毕后,如果触发开关两端电压只有几伏,就可以直接接到相机的热靴上.如果电压几十上百伏,就不能直接连接到相机上.高压闪光灯,可以加一个单向可控硅,相机触发可控硅,可控硅触发高压闪光灯的方式.

网友:
闪光快门不同步?电容没提前充电?这灯要接上十来个,也够亮了

网友:
闪光灯触发分高压和低压两种触发方式,如果不清楚用错了会损坏相机电路的,但可以增加一个隔离电路解决来,以前曾经做过并不复杂因年代久远资料找不到了,印象中是利用三极管触发可控硅再由可控硅来触发闪光灯,楼主用9014去控制触发闪光灯不同步的原因可能是快门动作后9014不能始终导通所致,可以用9014+小功率单向可控硅试试。

网友:
刚看了一下索尼微单(a6000)的热靴座,就是那种最简单的中间一个触点的啊,找出一个老相机用的银燕闪光灯插上去正好。只是闪光灯长期不用充不上电了,没法实验。
老式胶卷相机低端闪光灯的触发原理都是一样的吧,通过热靴座来控制一次性相机的闪光灯触发开关估计没有问题。关键是微单相机不是已有内置闪光灯了吗,它的效果不会比这种玩具相机的闪光灯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