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5G访问NAS、路由器的SMB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0-03-07):
手机5G访问NAS、路由器的SMB速度能达到多少?

这是我家的情况,路由器上插了个U盘(没开USB3.0模式,用的USB2.0):
1、有线:PC访问路由器的SMB,读写17MB/39MB
2、无线:手机5G的SpeedTest测速能吃满200M宽带(25MB)

3、手机5G 下载 路由器的SMB:最高10MB(文件管理器+),ES文件管理器更低,才2-3M。

想问问大家的情况。

网友A:
你说是WIFI的5G还是电话卡的5G?电话卡的5G跟路由器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WIFI的5G还是电话卡的5G?电话卡的5G跟路由器没有多大关系吧!

看楼主的意思肯定是WIFI的5G

网友:
我也很好奇,我是设备太杂有些不支持5G所以一直用的2.4G

网友B:
这个速度取决于你的宽带上传带宽 我家100m宽带上传大概20m  也就是不到3M/s

如果想做到上传带宽非常高只能用类似网吧那种专线光纤 一个月大几百上千网费

网友C:
我一般es文件浏览器,7620百兆路由器插硬盘,受百兆端口影响,WIFI可以更快,复制文件比电脑快,20多兆每秒,受制于手机储存的速度

网友:
WiFi下游就20.30兆,毕竟一般都是千兆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es文件浏览器,7620百兆路由器插硬盘,受百兆端口影响,WIFI可以更快,复制文件比电脑快,20多兆每秒 ...

手机储存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多了,最近两年手机都可以达到50MB/S以上 高端机可以达到一两百兆起步。主要限制在于wifi  如果支持5G wifi速度可以轻松跑几十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取决于你的宽带上传带宽 我家100m宽带上传大概20m  也就是不到3M/s

如果想做到上传带宽非常高只能 ...

跟互联网没关系,就是WIFI局域网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es文件浏览器,7620百兆路由器插硬盘,受百兆端口影响,WIFI可以更快,复制文件比电脑快,20多兆每秒 ...

百兆路由器就能跑20MB多,我就奇怪了,我只能跑到10MB,从U盘复制到手机。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互联网没关系,就是WIFI局域网访问

换一种访问方式 smb访问相对于ftp速度本来就慢。

我自己测试过手机连路由器5g 可以跑满100mb宽带。

网友:
同一usb3.0硬盘,7620百兆5g手机用es 跑3~4m电脑10m左右
7621千兆5g手机ES 8~9m,电脑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储存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多了,最近两年手机都可以达到50MB/S以上 高端机可以达到一两百兆起步。主要限 ...

又是个钻牛角尖的杠精,我说我实际情况,你当做脑补意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个钻牛角尖的杠精,我说我实际情况,你当做脑补意淫,

我是修手机的,经常帮用户备份资料 尤其微信资料,手机微信资料备份电脑再还原手机, 用5g频段 WDR6500千兆版 电脑固态硬盘千兆有线网卡速度就可以跑20MB/S以上  大视频时可以跑到40M 。苹果普遍可以达到这速度。国产慢点

新款华为跟华为手机直接用互传功能可以达到60MB/s  经常干这事情
苹果换机到华为也可以跑40MB   华为手机开热点,苹果手机连上换机互传

oppo vivo 红米系列就慢很多。

网友D:
好多坛友都误解楼主的意思了,我的跟楼主差不多用路由器USB口轻度使用NAS功能而已,不过我的跟楼主差不多用的7621关闭USB3.0只用2.0口,但我以前试过上传或者下载都有十多兆左右速度,但后来不知道怎么了不可以上次到U盘资料了,不过楼主可以测试你的U盘速度,特别是2.0情况下有些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坛友都误解楼主的意思了,我的跟楼主差不多用路由器USB口轻度使用NAS功能而已,不过我的跟楼主差 ...

第一条就是有线访问U盘SMB速度,17M/39M,基本可以当作U盘的性能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