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raid 6.8.3 新版发布了

楼主(2020-03-07):
Unraid 6.8.3 官网昨天正式发布了。一看到新版发布,免不得先看看又有什么新功能了

一、Unraid 6.8.3 正式发布

    Unraid 6.8.3 官网正式发布了,可从 Unraid 官网 直接 下载(英文):https://unraid.net/download

    如果是新用户,直接从上面下载 最新版英文版Unraid 6.8.3,按照6.8.1的方式制作启动盘

    如果 是已安装6.8.1 或 6.8.2 的用户可以 选择 检查更新(Check for updates) 然后找到 6.8.3 后可以点Update(更新)

二、Unraid 6.8.3概述(主要添加的新功能):

  1.添加了将btrfs缓存池重新平衡到不同的btrs-raid级别的功能。
  2.现在支持密码强度检查器(需要“社区应用程序”中的“ Dynamix密码验证器”插件)。
  3.修复了由于qemu更改而未取消引用/ mnt / user上的虚拟磁盘路径的问题。
  4.新增了通过SMB指定共享文件和目录名称是否区分大小写的功能。
  5.添加了Docker容器VPN网络支持。
  6.更新了内核和几个基本软件包。
  7.其他几个小错误修复了。

  对Unraid的优点和功能 不熟悉的 可看看网上这篇文章: unraid的优点和缺点

  但看了下。主要可能修复了一些bug ,不过 下面这2个点对我来说有点意义
  1. SMB指定共享文件和目录名称是否区分大小写的功能。
  2. 添加了Docker容器VPN网络支持

   其它的还要慢慢有时间来测试。
三、Unraid 6.8.3 升级及功能修改的详细说明 :

这是一个错误修复和安全更新版本。

升级:
如果运行的是6.4或更高版本,请在“工具/更新操作系统”页面上单击“检查更新”。
如果您正在运行6.4之前的版本,请在“插件”页面上单击“检查更新”。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请导航至“插件/安装插件”,选择/复制/粘贴此插件URL,然后单击“安装”:
https://s3.amazonaws.com/dnld.li ... le/unRAIDServer.plg
错误:如果您发现此版本中存在错误或其他问题,请打开“ 稳定版本错误报告”。

概述:

增加了将btrfs缓存池重新平衡到不同btrs-raid级别的功能。
支持漂亮的密码强度检查器(需要“ Dynamix密码验证器”插件)。
修复了由于qemu更改而未取消引用/ mnt / user上的虚拟磁盘路径的问题。
增加了通过SMB指定共享文件和目录名称是否区分大小写的功能。
添加Docker容器VPN网络支持。
更新了内核,几个基本软件包。
其他几个小错误修复。

版本6.8.3 2020-03-05相对于6.8.2的更改

基本发行版:

btrfs-progs:版本5.4.1
cryptsetup:版本2.3.0
mozilla-firefox:版本73.0.1(CVE-2020-6796,CVE-2020-6797,CVE-2020-6798,CVE-2020-6799,CVE-2020-6800,CVE-2020-6801)
libarchive:版本3.4.2
libwebsockets:版本3.2.2
smartmontools:版本7.1
ttyd:版本20200211
wireguard-tools:版本1.0.20200206(内部版本2)
xfsprogs:版本5.4.0
Linux内核:

版本4.19.108(CVE-2020-2732)
内核固件:版本20200207_6f89735
oot:wireguard:版本0.0.20200215
管理:

rc.docker:允许主机访问/ 64以外的IPv6子网中的容器
rc.inet1:添加延迟以允许绑定初始化
smb:每次共享添加区分大小写的配置设置
webgui:删除了过时的“ Notify My Android”通知代理
webgui:Docker设置:更新了帮助文本
webgui:当操作系统升级可用时,在横幅中添加了“立即重启”
webgui:dockerMan:将“安全性”添加为类别
webgui:Docker:添加了容器vpn网络支持:
-允许使用--net =附加参数推翻默认网络分配
-添加vpn容器在网络分配中按名称引用
-更新vpn容器时添加更新容器参考
webgui:更新:动态微调器逻辑
webgui:固定的VM设置:在没有硬件支持时允许停止服务
webgui:固定的插件管理器-显示“下一个”分支的正确版本
webgui:从虚拟机键盘类型中删除“ nl-be”
webgui:不要为AMD强制使用单线程VM
webgui:VM:启用cpu高速缓存直通;AMD +多线程
webgui:其他杂项更新和CSS样式更正
webgui:重命名数组按钮
webgui:Docker:将连接时间缩短到15秒
webgui:修复了共享属性的克隆
webgui:更新了VMs表样式
webgui:更新了图标字体
webgui:dockerMan:将“安全性”添加为类别
webgui:禁止引荐到第三方网站
webgui:修复:VM磁盘的/ mnt /用户路径转置
webgui:跨页面保留重新启动所需的通知
webgui:dockerMan:在基本模式下保留\ n概述
webgui:诊断:删除纯文本VNC密码
webgui:设备信息:添加了自动状态更新
webgui:添加了BTRFS平衡模式下拉选项
webgui:共享名称中不允许使用与FAT32不兼容的字符
webgui:支持Dropbox / zxcvbn密码强度计(需要插件)
webgiu:dockerMan:安全性增强
webgui:通知:添加开关以不发送浏览器通知:
-CA将利用该开关发送通知,但该通知不会出现在浏览器中,而是作为横幅警告

版本6.8.2 2020-01-26相对于6.8.1的更改

基本发行版:

fuse3:版本3.9.0
php:版本7.3.14(CVE-2020-7060,CVE-2020-7059)
rpcbind:版本1.2.5(使用--enable-rmtcalls选项重建)
ttyd:版本20200120
wireguard-tools:版本1.0.20200121
Linux内核:

版本4.19.98(CVE-2019-14615)
CONFIG_ENIC:Cisco VIC以太网NIC支持
删除:CONFIG_IGB:Intel(R)82575/82576 PCI-Express千兆以太网支持
删除:CONFIG_IGBVF:英特尔(R)82576虚拟功能以太网支持
内核固件:版本20200122_1eb2408
oot:Intel igb:版本5.3.5.42
oot:wireguard:版本0.0.20200121
管理:

rc.docker:包括缺少的更改以支持新设置“主机访问自定义网络”
rc.nginx:支持自定义通配符SSL证书
webgui:用户密码:隐藏base64转换
webgui:加载登录页面时选择用户名字段
webgui:登录名:autocapitalize =“ none”
webgui:仅密码短语可打印字符
webgui:加密:存在文件时强制执行密钥文件选择/删除
webgui:使用php json_encode正确编码通知
webgui:更改了删除密钥文件按钮的位置
webgui:删除密钥文件时检测丢失的密钥
webgui:将Network:VPN添加为应用程序类别
webgui:进一步加强auth_request.php
webgui:样式调整:按钮最小宽度
webgui:登录页面图标现在与其他webgui页面中的绿色/黄色/红色图标匹配
webgui:VM Manager:将'virtio-win-0.1.173-2'添加到VirtIO-ISO列表
webgui:将Network:VPN添加为应用程序类别
webgui:网络设置:更新的帮助文本
webgui:在登录屏幕上修复密码恢复的链接

版本6.8.1 2020-01-10与6.8.0的更改

基本发行版:

libuv:版本1.34.0
libvirt:版本5.10.0
mozilla-firefox:版本72.0.1(CVE-2019-17026,CVE-2019-17015,CVE-2019-17016,CVE-2019-17017,CVE-2019-17018,CVE-2019-17019,CVE-2019-17020 ,CVE-2019-17021,CVE-2019-17022,CVE-2019-17023,CVE-2019-17024,CVE-2019-17025)
php:版本7.3.13(CVE-2019-11044 CVE-2019-11045 CVE-2019-11046 CVE-2019-11047 CVE-2019-11049 CVE-2019-11050)
qemu:版本4.2.0
samba:版本4.11.4
ttyd:版本20200102
wireguard-tools:版本1.0.20200102
Linux内核:

版本4.19.94
kernel_firmware:版本20191218_c4586ff(带有其他Intel BT固件)
CONFIG_THUNDERBOLT:Thunderbolt支持
CONFIG_INTEL_WMI_THUNDERBOLT:英特尔WMI雷电强制电源驱动器
CONFIG_THUNDERBOLT_NET:通过Thunderbolt电缆联网
oot:Highpoint rr3740a:版本v1.19.0_19_04_04
oot:Highpoint r750:v1.2.11-18_06_26版本[已恢复]
oot:wireguard:版本0.0.20200105
管理:

为noVNC url资产添加缓存清除参数
emhttpd:修复cryptsetup密码输入
网络:当接口的设置为“仅IPv4”时,禁用该接口的IPv6。
webgui:管理页面:修复了帮助文本中的错字
webgui:VM设置:已修复“应用”按钮有时不起作用
webgui:控制板:无HT时显示CPU负载全宽
webgui:Docker:状态未知时显示“最新”
webgui:修复:在“编辑用户”中更新共享访问权限时处理竞争情况
webgui:Docker:允许为自定义桥网络设置容器端口
webgui:更好地支持自定义主题(尚不完善)
webgui:仪表板:调整表的位置
webgui:添加用户名和用户描述验证
webgui:编辑用户:修复共享访问分配
webgui:管理页面:删除UPnP条件设置
webgui:记录csrf不匹配时转义shell arg
webgui:终端按钮:使用Edge / MSIE时发出不受支持的警告
webgui:auth_request中的修补漏洞
webgui:Docker:添加了新设置“主机访问自定义网络”
webgui:template.php中的已修补漏洞

注意:只有 正版收费用户才可直接在线升级。

楼主:
忘记了此版本的一个重要更新:VM:启用cpu高速缓存直通;AMD +多线程
即虚拟机  支持AMD 多线程了,不必为AMD强制使用单线程

网友(2020-05-06):
unraid6.8.3有开心版吗?

网友A:
unRAIDServer 6.8.1 最新版本-unRAID NAS Server Pro 6.8.1 开心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49

是按照这篇文章来制作启动U盘?
还是按这篇先弄好6.8.1后再点击升级上来?
请指教,谢谢,准备入手unRaid

网友(2020-06-19):
是不是amd就可以使用这个版本组nas了

网友(2020-07-20):
引用 网友A:
unRAIDServer 6.8.1 最新版本-unRAID NAS Server Pro 6.8.1 开心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 ...

可以制作~也可以升级~但是没有key~就是未注册版~目前6.8.3还没破解~暂时先用6.8.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