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手机电池怎么用到玩具上,帮帮忙

楼主(2020-03-07):
旧手机上拆下来的电池,完好,在手机上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想把玩具上的小锂电池换成这个手机电池,增加续航;但是手机电池还有一个板护板;要怎么接线呢;如果不要保护板,直接接到玩具正负极,可以吗?

这个手机还是支持快充的电池;玩具上的电池好像也没有保护板,是不是在玩具的主电路上有电池的保护电路呢?

希望懂得,来帮忙看看?

网友:
剪掉除了金属片以外的部分,两个金属片分别引出正负极连接充电保护一体板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如何“废物”利用~

网友:
可见电容字,你这是……?

网友:
找对电路板和手机电池正负极,焊接上可以用。楼主的青蓝电容实际是电池。

网友:
看上去板子上带有保护,因为玩具电池上没有保护板……

网友:
排线找到正负极,焊上电线就行,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可以用5V充电头直接充电,家里装电池的玩具都改了锂电池

网友:
在电池的接口处有标识+-,主板上的红接电池+ 黑接电池-,搞掂收工。电池上那一小块PCB就是保护板,不用拆,直接焊接口即可。不过你的电池是3.85V的电池,用可以用,但是达不到设计容量,可能少两三百毫安时吧,没所谓啦。

网友:
我是把排线去掉,然后就在那里焊接正负极就ok。保护板别取。

网友:
把电池封装成电容的样式搞什么鬼啊。。。

网友:
看起来你的这个玩具和我手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