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Nas的文件复制速度的一些方法

楼主(2020-03-07):
提高群晖Nas的文件传输速度(可能适合猫盘 闻上云 蜗牛 暴风二期 等黑群晖及白群晖)

结合网上的相关资料及结合自己测试的经验 总结如下:

1、第一步要做的 将家里的百兆路由器  更换为 千兆路由器 ,要真千兆。别选伪千兆

2、如果在互联网传输的话,则宽带也要升级。如300M  500M  1000M

3、如果中间经过交换机,将百兆交换机也要换成千兆交换机

4、你的Nas 或电脑 或电视设备 本身是否带有千兆网卡,如果不是,且可以添加PCIE网卡的话,添加千兆或万兆网卡,网卡设置要在1G双工模式

5、如果你之前的网线是 五类或更早的线,则需要更换为  超五类或六类网线

6、确保网线的线序是正确的:五类以上的网线都是8芯线,用好的网线,并且保证 1-8号线的正确线序是: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

7、如果可以使用有线连接,则尽量使用有线连接路由器最佳,如果是WIFI连接,优先连接 5GHz WIFI
     路由器Wifi一般会有2个频段,2.4Ghz和5Ghz。 离路由器较远 ,建议连接2.4Ghz(距离更远),反之,则建议连接5Ghz(速度更快)。

8、尽量不要使用多级路由:主副路由器或子母路由器,这样会造成Nas设备(猫盘 闻上云 蜗牛 暴风二期 或白群晖等)和电脑不在同一网络段,影响传输速度。

9、如果一定要 手机无线连接,优先连接5GHzWIFI,2.4GHz的wifi速度可能会很慢。

10、排除电源线 强辐射源 强电等干扰

11、使用更好的电脑配置 和 更高速度的硬盘设备

13、排除路由器中一些限速及IP限制对文件传输的影响

14、其它相关因素

根据以上排除列表,基本上可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笔记本硬盘太慢了,千兆网如果访问磁盘内道才40M实际。

网友A(2020-11-05):
直接上固态硬盘吧,这个比较快

网友:
研究下链路聚合吧。双网口的话就是2000M全双工。肯定很爽。

网友:
这些基本都不懂,还玩个鸡毛的N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固态硬盘吧,这个比较快

千兆而已,机械盘就能跑满,瓶颈还是网卡,上2.5g或者万兆网卡上ssd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