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要做温控加热器 CKC REX-C100温控器拆了看一看

楼主(2020-03-07):
图便宜买的 温控器  48*48尺寸 19元一个  配K型热电偶的  还买了28元包邮的 96×96的 说能达到0.5级精度的  配PT100的  看来估计也不行  另外也买了拆机的 日本欧姆龙的 E5CX-RTC  这个便宜 12元一个 估计最后能达到精度要求的反倒是 欧姆龙的

先收到的是  这个19元的  无精度标称值的

一个卡扣直接拿出来了

看做工还行

拆开一看  怎么说呢 精简的可以了 不过做工焊接可以的  电源板上2个ic  BP9022A做隔离电源芯片   7805估计是做 给MCU稳压供电的  从电源板着来看 做工还不错  电解电容也用了低阻抗的 还都用的chengx诚利来的 也算是有个牌子的  输入滤波电容还是450v的 倒是也算是亮点  输入保险是 保险电阻  也还算规范

这是模拟部分  有点简陋啊  就一个 LM358   采集热电偶信号 不过 LM358看了下貌似用的  ST原装的 没用假货国产货  估计也怕假货国产货温漂指标不太好影响精度?  刚开始 还以为没测冷端呢 仔细看了下  有个 主板上标注的 4148的位置装了热敏电阻  另一个 不带继电器输出的同样的控制器那个位置装了4148  用来测量环境温度也就是 热电偶的冷端温度

单片机比较有意思  纮康HY16F88V 20脚的 以为是个51 仔细一查是 32位的 用的晶心科技的 andercore内核   集成了 24位的adc  可以了 做这个足够了 的确一片解决   还有 竟然经过精心设计 省掉了 数码管驱动IC    8个数码管外加  4个LED 和 4个按键开关都用这个20脚的单片机解决 还要输入两路模拟信号  K热电偶和 环境温度 输出2路信号  主开关和报警开关(虽然我这个板子是阉割版 但是位置留好了报警开关的位置)

这是另一块板子  带SSR输出 所谓的SSR就是直接驱动SSR而已  文字游戏啊 我以为会有个SSR继电器呢  这样的话两个电阻就完事了 我还不如买带继电器的好了 一个继电器还大几毛呢

最后想问一下 这个 温控器的精度怎么来的

国产的很多就标注0.5级  也就是  误差正负0.5%  FS  全量程  的意思  那比如我买的那个28元的PT100温控器  可以选0-50度量程 那么 我那个0.5%的误差是 50度的0.5%还是  -200到1000多度的0.5%?

同样 欧姆龙的也是这样写的  0.3%FS或1度 误差  是我选哪个量程 这个当前量程的0.3% 还是 设备可测的最大量程的0.3%呢  如果 选择当前量程就好办了    比如那个 0.5级的 都可以选0-50度量成 这样的话  误差0.5% 实际精度可以小于 0.25度了  但是如果按照最大量程来算  误差就超标了

当然 对价格还是满意的   19元包邮 这个做工可以 只是以后买就都买那个继电器的好了 不买SSR的 我一样买了一个 继电器的可以带负载  SSR的只能外接
还有用处很多场合不需要高精度  况且这个温控器可以做校准的 就是面板上可以修改数值   比如 电烙铁 温控器坏了 用这个替代可以做到高精度控温了

网友A:
ssr固态继电器要加散热块或者贴金属外壳的。。。这类控制器不会直接带的。。。

是改烤箱?国产仿的便宜的就行,以前改过2个烤箱都OK。。就是测温头一定要决定好位置(不同位置会有区别,要自己磨合)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没有小日本的变态,但也算得过去。。。。。

网友:
很详细的说解。不懂。没玩过

网友B:
谢谢分享,要我说啊这板子焊工也不行啊,小作坊货啊。
之前拆了上百个英国west工业温控,里面满满的都是芯片,不过价格也贵,rmb四位数了

网友C:
看自己要求吧,,反正你手上有欧姆龙的,,都接起来对比一下

网友D:
供电部分至少是开关电源,比变压器和阻容分压好些。

网友E:
欧姆龙 12元一个 求链接

网友F:
没看到欧姆龙的,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部分至少是开关电源,比变压器和阻容分压好些。

变压器电源比开关电源的好吧?变压器的只要220V正常,没有坏的可能,开关电源元器件那么多寿命肯定不如开关电源,而且开关电源纹波大,处理不好还可能影响精度。当然阻容降压就过分了。

网友:
哦哟哟,居然是个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 12元一个 求链接

欧姆龙闲鱼买的 没有货了 102个我全包园了  找到说明书了 琢磨这个精度高  100个挑30个外观好的翻翻新做产品用  看图外观还可以    产品又要便宜又要精度高 不好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欧姆龙的,能发个链接吗

我也没看到实物 只是付款了  闲鱼买的  卖完了 就102个我全要了  因为看不到实物 不知道外观如何 我是拿来做产品用的  国产温控器精度估计不够 用进口的预算不足 小作坊嘛  买拆机的回来选个20-30个外观好的就行了  翻翻新放机器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要我说啊这板子焊工也不行啊,小作坊货啊。
之前拆了上百个英国west工业温控,里面满满的都是芯 ...

欧姆龙的也不少芯片 要说芯片多 欧姆龙和松下的都多 新的也就200-300  英国的都贵 我看得欧陆的 倒是精度高 新的7000多 拆机的还上千  同行用的这个 我用不起 就弄点拆机的欧姆龙用用算了
国产的那个 28元包邮的如果0-50度档位能到0.5级本来也够用 就怕 实际到不了那个精度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自己要求吧,,反正你手上有欧姆龙的,,都接起来对比一下

欧姆龙的买了还没到货 等到了是要看看的 不过欧姆龙的没意外 估计没问题 他家估计标的保守 国产的有的精度估计随便标的

网友:
这种质量不好,特别是哪个板子,我也买过,连接处用烙铁一焊,哪个焊盘就掉了,最后还是用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r固态继电器要加散热块或者贴金属外壳的。。。这类控制器不会直接带的。。。

是改烤箱?国产仿的便宜的 ...

所以说忽悠人啊  各买1个 我还琢磨 有SSR继电器 那比机械的强  后来买的28元的特意也多买几个SSR 闹了半天这是国内标准了 所谓SSR是  驱动SSR  把继电器摘了 直接输出就叫SSR了   只好拒收 重新买了 另一家买了他10多个  就是那个28块钱的  本来想直接驱动的 现在不行了

不是改烤箱 是做个便宜的恒温源还有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要我说啊这板子焊工也不行啊,小作坊货啊。
之前拆了上百个英国west工业温控,里面满满的都是芯 ...

上的波峰焊吧 我感觉焊接的挺好啊 焊点饱满 电路板干净  零件也还行 看了半天都用的正品 尤其是  那个运放是ST原装的  我以前上班的公司 给 北京通号代工产品的 还总是用假零件呢 比如74HC系列  LM339 不是故意的 是 进货的分不清真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的波峰焊吧 我感觉焊接的挺好啊 焊点饱满 电路板干净  零件也还行 看了半天都用的正品 尤其是  那个运 ...

我还以为一般热偶采集至少也得上op07呢,没想到lm358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一般热偶采集至少也得上op07呢,没想到lm358也可以

这有啥啊  精度要求不高358也行   NTC的他们还直接单片机读呢  不过358他用的正厂ST的 没用假冒的 估计也考虑到了精度问题也不能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