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口罩恒温消毒器制作

楼主(2020-03-07):
      口罩恒温消毒器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口罩需求量巨大,造成口罩十分紧张,市场一时难以满足民众需求,设法提高口罩使用次数和时间是目前的应急办法。为尽可能不破坏口罩的物理和化学性状,较好的简易方法是紫外线照射和干燥加热。我采用了PTC加热片制了个简易加热器,经试用效果不错,达到了预先设想的效果,现贡献给大家。
  一、消毒原理
  根据新冠病毒在56度温度下30分钟可以灭活,我制作的干燥器采用了具有自动恒温功能的70度PTC加热片,在一个密闭铁盒内对口罩进行干燥加热。70度的PTC加热片,其恒温的数值是指PTC表面温度,将PTC放入铁盒内,再经铁盒散热后,盒内温度实际稳定在60度左右,持续加热30分钟即可达到消毒效果。没有采用更高的温度,目的是尽可能的减少口罩的性状改变。
  二、制作图片

  三、部件选择
  1.PTC选择。PTC的种类很多,包括性状、功率、温度值和供电电压值等,为使用方便、安全,我选择了12V供电的PTC。选择12V供电为的是可以使用锂电池组供电,这样使用起来即方便又无触电危险,当然功率也不能太小,否则温度不够。PTC我是在某宝上挑选的,尺寸是77*62的那种,店家标注最大功率是70W,考虑到用3串锂电池供电时最大电流5A多点,对锂电池组要求也不高,就下单购买了。不要选功率太大的,一是太大的没有必要,二是加热起始电流大,对锂电池组要求高。
  2.外壳。外壳要求是大小、形状合适金属的密闭盒子,毕竟内部有70度的高温,必须防火阻燃,我翻了好多材料,后来发现铁皮茶叶盒非常适合,于是就选定了茶叶盒。
  3、电池组。原计划新做一组三串的锂电池组,但发现手头已有4串的锂电池组,在收到PTC后我用实验电源测试,发现完全可以使用4串锂电池组为其供电,使用3串锂电池供电时,只是升温稍慢些,达到恒定温度后,电流都不大,功率稳定在4W左右就可保持温度恒定了。
  四、制作过程。制作过程很简单,没有技术含量,看图即可。但有几个需注意的地方,一是PTC的固定方式,起初我是把PTC用4只螺丝架空固定在茶叶盒底部,悬空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茶叶盒子对PTC的散热,但测试发现盒子内温度不均问题明显且温度难以达到56度,后将PTC最大面贴紧茶叶盒底壳固定,让茶叶盒兼作散热,改后即明显改善,经实际测试,盒内温度可到60度左右。二是茶叶盒外要有隔热材料,因找不到阻燃材料,我临时使用的是包装用的泡沫,为安全起见要使用阻燃隔热材料。
  五、使用方法。将口罩放入茶叶盒内,盖上盖子和隔热泡沫,接通电源,连续通电35分钟后再断开电源即可。因为通电之后有个预热过程,约5分钟盒内温度才能达到56度,所以需连续加热35分钟。使用时要注意,一定要有人看守,并远离热源和易燃物。为确保消毒效果,要注意电池电量,防止电池中途耗尽而未被发现。
  六、缺陷及改进。目前最大的两个缺陷是没有采用阻燃材料和没有定时电路。因温度不太高,在远易燃物的情况下,且是在人在时使用,火灾隐患不大,因是短期使用,没有计划再换用阻燃材料。没有定时电路倒是非常不方便,有好几次就忘了断电,导致加热时间很长,于是我设计了一款定时电路,使用时按下启动按钮,待35分钟后定时电路自动断开电源,电路板装入我图中安装电量显示的盒子内,待PCB板收到后再展示给大家。

网友A:
这样是不够的,口罩无论是外科手术口罩还是N95口罩,过滤病毒主要是靠中间那熔喷布,那层熔喷布加有极化材料成份,出厂前加上静电,主要的吸附效果由静电提供,而不是单纯靠滤网过滤。无论哪种处理方式,都必须给口罩重新加上静电,所以,还需要加一个负离子发生器,将负电荷重新加到熔喷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够的,口罩无论是外科手术口罩还是N95口罩,过滤病毒主要是靠中间那熔喷布,那层熔喷布加有极化材 ...

一次性的口罩是不应该重复使用,但现在口罩难买,不能保证每天一只口罩,一只口罩需袋一天以上,如去过人员密集或者有危险人员的地方,还得及时扔掉,这怎么办?上午回家后只好把口罩干燥加热处理下午再戴,总比挂在阳台凉晒感觉放心些,这也是应急之法。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O3也有消毒作用,对熔喷布恢复静电的方法估要复杂很多。

网友:
应该再加上臭氧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