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mos/可控硅代替继电器?

楼主(2020-03-07):
在我看来,继电器最大的优点是控制端和被控制端的隔离。简单点说就是高低压隔离。

但是很多地方并不需要高低压隔离,比如:汽车上的转向灯继电器,大灯继电器,后视镜加热继电器等等

还有一些地方即使用了继电器也无法做到高低压隔离,比如:坛友们几乎人手都有的定时器(金科德、品益等)

在这些地方为什么不用半导体器件(mos或者可控硅)去代替继电器呢?
楼主今天是强迫症犯了。觉得继电器相对容易坏,有火花,还耗电。很有冲动把手上几个定时器给改成可控硅控制的,这样即使继续使用阻容降压电源也可以把功耗控制在几十mw的级别,相对现在用继电器动不动就1W以上明显省电多了

网友:
这就像是俄国设备的傻大粗对比美果的小而美。2333

网友A:
建议楼主百度下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百度下固态继电器。。。。。。。

我知道固态继电器。本质是可控硅,当然用了光耦隔离。
但是这货并不普及。所以才有些感想

网友:
可控硅短的不彻底吧?继电器一断电好的时候就是完全脱开了

网友:
现有大多数电路都是为继电器设计的,如果改可控硅比较麻烦。继电器有一点比可控硅mos管强,耐短时间过载。汽车上雨刷电机 燃油泵 启动电机 很多都是感性负载,需要高压大电流可控硅,一般就低压mos管 或者高压小电流mos管便宜 电流一大就要留很大设计余量。成本倍升, 继电器只是线圈发热 触点几乎不发热,固态几点“线圈”几乎不发热但“触点”发热 mos管内阻  电流越大发热量越明显。  何况线圈继电器里面还有一种磁保持继电器,只需要一个触发电压就行了,约等于无线圈功率能耗. 电表内继电器就是磁保持继电器

另外使用继电器地方大多都是间歇负载,不是长期使用。   工业上继电器大多为了给力动力电跟控制电
楼主可以产考海拉固态继电器 跟汽车继电器同样大小规格多少钱 旧的拆机货都要几十块钱。 同规格继电器多少钱新的十来块 电流小的更便宜.

网友B:
论坛竟是这种奇怪问题,首先继电器功耗远没有1w,几十ma的工作电流,其次是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几乎为零,压降几乎为零,假设一个10a的定时器,10a带载此时继电器触点功耗基本为零,如果换做可控硅或者固态,通态压降至少1v以上很多满载1.5v左右,按1v算此时光固态的功耗就有10w,光对付这10w的热耗散,就得多大的散热?所以同样额定电流的固态远比普通继电器要大。再有成本问题,一个10几块包邮的定时器要用固态连固态的成本都不够,一个10a额定的定时器,最少要40a的固态,先不说体积大到塞不进壳子,光成本比同等继电器要高几十倍。继电器触点抗浪涌能力远高于固态。10a额定用10a固态接大点儿的冰箱都有可能挂,瞬间启动电流n倍额定,不是那小可控硅能承受的,而同样10a继电器应对瞬态几十a玩一样。所以固态和可控硅除了无触点高可靠,体积功耗成本不是优先考虑时才选用。汽车闪火用继电器,用mos的确可以代替,也有mos版本的,可有人就喜欢听那嘀嗒的声音~

网友:
控制方便啊,电路设计可以没那么麻烦啊

网友:
可能是大电流低内阻mos管可控硅太贵了吧哈哈,等半导体技术再前进一大步

网友:
还是成本问题,,,

网友:
我做过很多用摸死管替代继电器的实验了,但摸死管还是有缺点只能在地电位端通断。不过摸死管的接触电阻确实要比继电器低得多。最简单的3205导通电阻确实也就几个毫欧,但是继电器你用内阻表去量就知道接触电阻多少了,我实测车车上的常用80A继电器是0.36欧姆的导通电阻。它居然敢标80A,我估计10A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竟是这种奇怪问题,首先继电器功耗远没有1w,几十ma的工作电流,其次是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几乎为零, ...

然后用个喇叭发出滴答声,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竟是这种奇怪问题,首先继电器功耗远没有1w,几十ma的工作电流,其次是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几乎为零, ...

世嘉前雨刷间歇运行的时候就没有滴答声,但是后雨刷就有。这也是要考虑成本啊。

后来买了个国产面包车,前后雨刷都有滴答声。还是成本作祟。

网友:
如果这个确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的话,lz可以去设计汽车电路了

网友:
有可能可控硅击穿概率较高?造成的后果也比较严重?在一个应该是工艺习惯了

网友(2020-06-08):
没见过继电器加散热片的,MOS可控硅略大点电流就得加

网友:
现在的小汽车用的是固定继电器,记得然后模拟声音。反正小时候我知道那个大货车用继电器老是坏的。(还是以前汽车线路不稳定)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B:
论坛竟是这种奇怪问题,首先继电器功耗远没有1w,几十ma的工作电流,其次是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几乎为零, ...

您回答的是哪个问题?我看着有点乱?问题不是为什么不用mos/可控硅代替继电器吗?怎么又用固态和普通继电器做对比了?

网友(2022-10-25):
低压mos开关速度快,内阻可达一毫欧以内(就是线阻),但耐压200V以上mos内阻就直线上升,比三极管、igbt及可控硅还大,我还在为这考虑怎么办呢?世间没有完美,但矛盾组合–壳和炮组合起来就是坦克,要是把mos或可控硅加继电器就完美了吗?高压运用半导体消火花,继电器消内阻这也是麻烦不方便,耐压60Vmos十个串联,十个led激活–大功率光耦–用光直接驱动mos串可能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