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科硕达金刚K-450杂牌电脑boom your dream电源

楼主(2020-03-08):
今天没事做,想拆一下这个所谓的450W

拆开来真是笑死人了,这什么质量

然后就是神奇的保修标签

网友:
这渣渣电源....

网友:
看看是水泥还是铁坨

网友:
没有emi,pfc是水泥的吗

网友A:
估计是额定2百瓦,被动功率因数校正实际是铁块配重。

网友:
一股清新的山寨风吹来,没看到有线凸起,估计那个PFC是水泥。

网友:
看风叶颜色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

网友:
山寨电源,虚标的有些厉害。

网友B:
我怀疑你在黑BYD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C:
超载王电源,符合国情,我们马路上的卡车不是都这样冒着黑烟超载跑的吗?
这种电源只能改改用来拉下25W对讲机
用在H61+G1620集显勉强够,但这种电源最怕纹波过大变成主板杀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载王电源,符合国情,我们马路上的卡车不是都这样冒着黑烟超载跑的吗?
这种电源只能改改用来拉下25W对讲 ...

好像atx主要就是输出12v,然后5v和3v3都是由12v dc-dc出来的吧。阉割掉5v和3v3做纯12v还是凑合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atx主要就是输出12v,然后5v和3v3都是由12v dc-dc出来的吧。阉割掉5v和3v3做纯12v还是凑合可以的 ...

高档货,12V需求很大的话会这么干,一般都是独立稳5V,3.3V通过5V砍波稳压,12V是通过5V磁反馈稳压,没有独立的稳压回路,侦测回路倒是有点,防止过压而已。精度不高的。
我看台达350W等级的都这样干,别想得消费类ATX电源有多高大上。改反馈要把取样点从5V改到12V绕组,释放power ok检测回路。老坛我改过一个250W的ATX发过帖子

拆个CWT PSF300M开关电源顺便改成12V车机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10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档货,12V需求很大的话会这么干,一般都是独立稳5V,3.3V通过5V砍波稳压,12V是通过5V磁反馈稳压,没有 ...

哦,好的。我参考一下。因为这些电源如果做成一个单一输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额定2百瓦,被动功率因数校正实际是铁块配重。

变压器那么小,整流管可能是RL207,150W估计都悬。

网友:
实在太垃圾了,还没2-3百W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在黑BYD但是我没有证据

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路k9来开路

网友(2021-12-10):
竟然有一个同款电源,黑色壳子的,风扇一样样的,敢标注550W,纹波大的离谱,很容易烧毁硬盘,屏幕上经常有水波纹。一个同学自己DIY电脑瞎配的(被电脑城的坑了),后来给他换了一个塔式服务器的电源(他竟然拿这种破电源带游戏独显,等着BOOM啊)

网友(2023-04-06):
比品牌电源还是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