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这个镁光m550还有救吗

楼主(2020-03-08):
这个镁光m550还有救吗磁盘管理能看见 傲梅分区也能看见
就是不让格式化 和分区

网友A:
全盘擦除 用第三方安全擦除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盘擦除 用第三方安全擦除工具

马牌主控  异常断电  被安全保护机制锁盘了 试过傲梅软件安全擦出 擦除时间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得一直开机十多天  所以放弃了

网友:
马牌的没固件   搬板吧

网友:
我也觉得搬板最好了,马牌主控不好修。以前有30分钟大法,不知道还好用不。

楼主:
30分钟大法我已经试过了   几次都没成功
看来只能搬板了 这个论坛里有一位大神搬版成功了
我去找他求救

网友:
难道是Micron m550?  不是有官方软件可以用么?

用笔记本不关机也费不了什么电吧

网友:
没用了,拆颗粒,换主控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