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惠普海豹光电鼠标Ⅱ KE329PA 换左键

楼主(2020-03-08):
拆鼠标的原因,还得从笔记本说起。很早之前孩子还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个联想Y460笔记本,当时来说是高端的了,双显卡。但是,联想这款本本,技术并不成熟,独立显卡成了这款本本的通病,因为发热量巨大,所以,独立显卡基本上都在不同时间段出现问题不能工作,运气好的可以设置成集成显卡,继续使用,只是性能大打折扣。因为性能打折扣了,所以一个机会来了,朋友给换了一个4G内存,(原机带的是2G的),当时还真的操了心,试试能点亮,就换成4G的了。谁知好景不长,等净下心来装系统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装不成系统,装半截就死机黑屏,一度怀疑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于是按网上搜的办法,把独立显卡供电给断了,(稍后另有帖子拆Y460)结果还是不行,于是怀疑是4G内存不兼容。因手头有个显示器闲置,又发现网上卖HTPC主机很便宜,才159元,于是有想法,买个HTPC主机与显示器组合起来,弄个一体机玩玩。一体机到货后,上边带了一个2G内存,觉得这内存是老内存应该与Y460兼容了,装上一试,还真不错,本本完美兼容,把那个4G的内存装在HTPC上(稍后还有这个拆机帖,敬请关注),也能顺利点亮,运行正常。老天是公平的,关闭一扇门,会同时会给你开一扇窗。既然2G内存在本本能顺利运行,那就赶快装系统吧,装系统过程中发现,点击鼠标之后系统半天没反应,一度还是怀疑内存不兼容,后来终于发现,原来是鼠标左键有问题了,难怪系统没反应呢。
话扯太远了,严重跑题,作文零分,嘿嘿。

换鼠标左键太简单了,看照片,不做太多说明。(看稍后三个帖子吧,一个拆Y460断独立显卡供电,一个HTPC主机拆机,还有一个拆联想显示器)

这个老鼠标质量不错

以前的用料足啊

螺丝位置有点不太好啊,拆一次就影响以后使用了,怎么也弄不平整了

老鼠标还用三颗螺钉固定,现在都是卡扣是吧

白色是卸掉的,红的是换上的

废板拆右键

鼠标的4颗螺钉

高兴得太早了,忘了装滚轮了,嘿嘿

装滚轮过程略,谢谢观赏!

网友:
动手是一直乐趣,不过换个也不贵,惠普的鼠标才九块九,六键的才二十。

网友:
狭小的笔记本空间,

独立显卡的巨大热量,

真的能平衡么?

独立显卡最好还是台式机驾驭~~

网友:
现在的鼠键手柄都贼便宜了
想以前光电鼠刚出的时候高大上啊
机械鼠每段时间就要清理里面的污渍否则就会卡住里面的传导滚轮
当时30块买了一个光电鼠,虽然是最低端的
要知道当时工资不过几百块
一直不舍得用放到现在
现在几块钱就有一个
折腾只是乐趣了

网友:
零分作文哈哈哈哈哈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换右键。

网友:
好家伙,转了一大圈,主角终于登场了
等牙膏ing

网友:
惠普的鼠标多是OEM罗技的

网友:
我都是拆了擦下触点继续用。。。

网友:
这种微动和平时的还不一样呢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革命传统不能忘。。。。。

网友:
不是光栅留个线可以扔了,左键的微动太垃圾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A:
我家鼠标还从来没坏过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鼠标还从来没坏过微动

发图来瞧瞧

网友:
宋江梁山出品......

网友:
hp一般都是罗技代工的

从外壳底部和电路板都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这个左键都是换过的,都是些代工的垃圾产品

网友(2020-04-20):
这东西,在不知道神油之前,都是拆开弄小刀尖刮刮触点继续用,实在弄不好了再换开关;有了神油后一切变的简单了,把神油用牙签搞进去一点点,狂按十几到几十下,然后就又能工作至少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