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闲来无事拆一个定压音箱,硕大的喇叭居然标称只有3W的功率。。。

楼主(2020-03-08):
偶然间得到一个全塑料的定压小音箱,一看标签功率才只有3W,以我多年的经验,不是只有一些小型的蓝牙音响或者唱戏机带的那种小体积喇叭才是3W的吗?为何这么大体积(相对于功率)的音箱为何居然只有3W,反正疫情期间闲的发慌,拆呗!

拆开一看好家伙,喇叭真够大的(相对于音箱体积),喇叭上的印字也是3W,看了一眼生产厂家797Audio,果然颇有大厂风范,是多少W就是多少W,绝不虚标!

定压音响背面的标签,变压器其实很小,忘拍照了。

跟我近期购买的喇叭做个比较,同样是8欧3W,为什么体积如此悬殊?

网友:
很正常,吸顶音箱还有很小的喇叭,功耗却很大

网友A:
这样的背景音响不需要突出低频部分,响亮、清晰即可所以功率可以大大缩减,说简单这就是老式国产收录机那种喇叭。

网友:
听个响,高音喇叭

网友B:
好喇叭一般是全包的

网友:
人家可是国字号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喇叭一般是全包的

低音或者全频喇叭,包皮不了的。

网友:
我觉得能出声就行,顺便右边的小喇叭可以装到楼主音箱右上角。

网友:
线圈细 功率小,但这大的肯定比那小喇叭好听多了。

网友:
定压全是中高音,功率不需要太大!大音箱里的音啦叭功率也不大!

网友C:
喇叭口径越大灵敏度越高,声音就越大。这样不用增加功率就可以获得更响亮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背景音响不需要突出低频部分,响亮、清晰即可所以功率可以大大缩减,说简单这就是老式国产收录机那种 ...

嗯,80-90年代的收录机里貌似都是这种大体积小功率的喇叭。

网友:
这种高压喇叭,一般用在会议室,能把人声讲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
纸盘喇叭的功率一般都是很小的,只有气垫喇叭才用电多,因为耗电都是在低音那里。

网友:
磁钢,音圈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喇叭口径越大灵敏度越高,声音就越大。这样不用增加功率就可以获得更响亮的声音。 ...

舞台音箱大口径灵敏度低,吃功率,声音开起来比这个响多了,一个功率不低于5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舞台音箱大口径灵敏度低,吃功率,声音开起来比这个响多了,一个功率不低于500瓦 ...

这又不是舞台音响用的,这个属于广播用的喇叭。其实就是普通中频喇叭,你说舞台音箱这是哪跟哪?用途都不一样。

网友:
低高频去掉,仅仅中频的话,1W的声音就会很响

网友:
以前拆过老式木制落地电子管收音机,上面收音机主体,下面音箱,里面一个8寸5W的飞乐大喇叭,还有个2.5寸的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