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Flash的ID号开卡时会变,导致无法开发,求指点

楼主(2020-03-08):
家里的固态硬盘在一次强制关机后就不再被电脑识别了.百度了下,说可以开卡恢复.
下了N多版本,弄了好久,终于明白了点.用SM2258XT_Q0816A这个软件顺利开卡了.然后就是装系统,可还没装好,电脑就又出了问题,终确定是此盘导致,电脑又不认识这盘了.
然后,想是不是第一次刷设置出了问题,就说重新刷次,问题就来了.
短接开机,没点开始开卡之前,电脑和开卡工具,显示主控型号、flash的id号都正确。可是当点了工具的开始后,当进行到DRAM TEST的时候,就会终止,提示说flashid和库的flashid不符。
此时,开卡工具里flashid的0通道CE0显示与别的都不同,是错误的。同时,电脑设备管理磁盘驱动器,也变成了别的,也是错的,容量也有1G变成了14.92G。
这错误的状态,只有断电拔下来重新插入,才又显示正确。再次开卡,又会变成了错误的。
第一次在数码之家发帖子。说的不清楚,不知大家有没有看明白,可以看图。
这是我板子的图,主控是 SM2258TX ,闪存是 29F01T2ANCTH2,应该是intel的,4CE,2颗。

下图是我第一次刷的设置

开机没点开始刷之前,显示都正确

以下是点了开始刷,失败了的解图

求问:1,是我第一次刷的固件或者设置有问题吗?是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2,又或者是CE该跳了,电阻元件坏了,还是缓存什么的坏了,这些部件在什么板子什么位置,要怎么办

求大神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第一片芯片挂了1CE吧,

网友:
writhe chach 不能禁用。
CE MAP 选成自动(或者把有问题的关了)
容量选成自动

也可能是空焊了,跳线没动过应该不是跳线的问题。
如果搞不定只能出售买新的了

网友:
CE0坏了跳过他吧。

楼主:
不是专业干这个的,CE0怎么个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干这个的,CE0怎么个跳法?

ce自己选,我随便开了一个软件截图。

楼主:
我觉得好像是通道一二的这颗闪存4个CE,其中一个坏了,那么这颗闪存就报废了吗?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那个坏了的CE,绕过它?

楼主:
刚刚吹风机吹了吹,结果是,别管点没点工具开始,只要插上后,工具识别通道1的CE0就是坏了的FlashID了。以前是只有点了开始刷之后才变的。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把

网友:
颗粒挂了,我也试过这个问题,最后拆下来上u盘反复拆焊好几次判定真的挂了(有时读到ce有时候ce乱有时没ce)

网友A:
颗粒ID会变 不是虚焊就是挂了

楼主:
鼓捣了二三天了,看了大家的回复,应该是颗粒坏了。
有些烦了,就想弄不好就报废吧暴力拆下来了坏的那个,试下剩下一个能不能用,不能用就算了买新的。
还不错,剩下一个,刷成功了。不知道能用几天。。。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也可能是板子坏了,新买的板子就这样,贴很多颗粒有问题,换板子就ok了

网友(2023-02-04):
引用 网友A:
颗粒ID会变 不是虚焊就是挂了

您的意思是,无论用哪个版本开卡,颗粒ID都不应该变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