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电磁炉SR-CH2121D电磁炉维修

楼主(2020-03-08):
电磁炉使用很久了,一直表现不错,除了维修案件外没换过别的,最近出现电磁炉短路造成跳闸故障今后更换IGBT功率管OK,最近由于修另一个电磁炉修好后测试,由于地方有限忽略一个大问题,把两个电磁炉落在一起,造成这台电磁炉通过线圈产生高压,把功率管及电容击穿。更换功率管及电容后EO故障!

楼主:
叠罗汉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把电筒换了,功率管换了,驱动三极管换了!我用的贴片8550和8050代替的,貌似还没好!哪位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二!谢谢!尚朋堂确实难修!

网友A:
尚朋堂的电磁炉衡水大神都搞不定,看来确实有难度 @衡水家维

网友:
内部线路故障,查IGBT ,8050 8550 同步电路

网友:
E0的话实在查不到别的故障可以再换一个确保好的ⅠGBT试试,有可能是它有点不良。

网友:
充满回忆的尚朋堂
这是尚朋堂老款,借鉴一下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7224&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尚朋堂的电磁炉衡水大神都搞不定,看来确实有难度 @衡水家维

咱这走麦城的事就别宣传了行不,我靠,还真遇到一模一样的电磁炉,我以为是假的尚朋堂呢。

楼主:
电磁炉修好了!谢谢大神们的建议和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修好了!谢谢大神们的建议和支持!

修好了也把最终找出是什么原因给说说嘛,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也把最终找出是什么原因给说说嘛,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功率板上的18v稳压烧了,保护三极管烧了,驱动三极管烧了,还有个电脑板上的电容爆了,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板上的18v稳压烧了,保护三极管烧了,驱动三极管烧了,还有个电脑板上的电容爆了,更换! ...

噢,是这原因。我凡是坏了IGBT的,都要查一下对管和18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