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大疆 御 Mavic 2 zoom 变焦版真实使用感受,不想被骗看下这里

楼主(2020-03-08):
DJI 大疆 御 Mavic 2 zoom 变焦版真实使用感受,不想被骗看下这里货收到了,还没有试飞,学习中,等试过再来评价。提个意见,包太小了,DJI 大疆 御 Mavic 2 zoom 变焦版带屏遥控器放不下去啊,还要从新配置,浪费资源啊!机身有手摸的印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未折的。只能拼人品了。服务态度虽好,但是这包装我也是醉了,一万多的贵重物品,包装这么敷衍。

点击查看>>>DJI 大疆 御 Mavic 2 zoom 变焦版优缺点真实内幕曝光<<<

御2专业版便携易用,但和悟三四画质比起码差一档次。DJI 大疆 御 Mavic 2 zoom 变焦版当然作为一般彩像消费完全够了。买带屏摇控器和全能包,厂家的包应改进增大一号,现只能放下一机一控,其余电池要另包放,逼着另购其它专用包。摇控器开关有被五维键阻档的感觉,而五维键设置过于靠中,母指常够不着,比专业单距离还长。相机设置灵度不高,有时要拨弄好几下才到位……一己之见,供生产厂家参考!

全能配件包,太小了。放得下飞机,电池,就放不下带屏的遥控器。DJI 大疆 御 Mavic 2 zoom 变焦版那包,完全就是以前不带屏遥控器用的,出了带屏遥控器,包包却一点不改进。最后只能把电池放两侧侧袋,难看且不好放

------------以下属于凑字数哈,请大家忽略下---------

作为鼠标界的小白,第一次接触RGB鼠标。首用就被它酷炫的色彩迷住了,而且抓握感也非常好。下面就以我自己的亲体验为大家诠释一下这款鼠标。

开箱篇:

黑色的包装盒,科技感十足。正面正中间印有产品大图,通过包装就可以看到鼠标的整体外观。上下空白位置合理的安排了品牌及型号名称。包装设计还是很简单大气的。

盒子背面是多语言版本的产品特点说明,原谅我懂的语言太少,只有努力的在里面寻找中语说明。字体有点小,看起来有点吃力。

来张全家福,打开包装盒,除了鼠标之外还有USB延长线及接头,无线接收器和说明书。

在这里要说的是,说明书看起来有点费力,里面中文,繁体,英文和韩文等交替使用,看的着实费力。建议每种语言单独做一版本放在其中一个区域,这样只要找到对应语言就可以完整的看完说明。

外观篇:

深灰色的鼠标整体造型很酷,就像急速飞驰的鲨鱼,霸气十足。

一体式的上盖,表面采用细致的手感砂纹漆,触感非常的好。中间设有四段式金属纹理装饰,后两个为可触动功能键,集功能和美观为一体。产品LOGO也被设计成了尾翼灯,非常好看。

背面中间位置为传感器,这款鼠标采用的是PMV3325专业游戏传感器。下面是拨动式的开关,不仅有ON/OFF的字符说明,还对应绿/红色颜色块辅助说明。这款鼠标共有四块特氟龙材质脚垫,使用时很顺滑。

鼠标侧裙为点状的纹理样式 ,触感很好,防滑耐磨。鼠标左侧设有两健,默认为前进和后退键,可以通过大姆指进行轻松操作。

鼠标滑轮上有浮雕花纹,防滑效果很好。滚动时,阻尼适中,段落感很明显。操作起来感觉很好。

灯光效果和驱动篇:

这款鼠标不需要安装驱动也可以直接使用,并且有炫彩的灯光效果。

七彩流光效果特别酷炫。沿着侧裙边缘到收腰尾翼,流线型光线设计,非常好看。

如果想要更多光效,就需要下载这款鼠标的驱动程序。官网下载安装完,界面很简洁。黑蓝色的界面和鼠标风格很搭。驱动程度主要分为四部分内容,主设置:鼠标上的七个键的功能及自定义设置。

高级设定:这里主要是对鼠标的DPI进行设定及移动速度的设定。DPI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鼠标的精准度。也就是鼠标每移动一英寸,鼠标指针在屏幕上移动的点数。一个极端的体验就是把DPI设置的特别低,你会发现即使大范围的移动鼠标,鼠标指针在屏幕上也会非常艰难的缓慢的移动。而DPI值比较高的时候,轻轻移动鼠标,指针就能跟随灵活移动。

宏定义:这也是游戏鼠标区别普通鼠标的一个重要功能了。小白我也是学习了很多教程才明白。简单来说,比如你玩游戏时,需要一系列键组合操作来完成特定技能,如果一个个去按,费时费力。通过宏定义就可以把这些键编辑好顺序和时间成为一个指令,然后再把这个宏指令附加给鼠标的一个键。

我新建了两个宏,分别命名为测试1和测试2,回到主设置,选择你要定义宏的键,在宏定义选项里就可以加载你要选择的宏了。在游戏环境中,通过触动这一个键,就可以发出定义的那一串指令了。宏定义设置好了,玩起游戏来会加分很多。

第四个选项是灯光,最好玩的就是这个选项了,不仅可以改变灯效变化方式,还可以自定义颜色、亮度及速度。先来看下鼠标的大小,长约13厘米,宽约8厘米。体型算是中等偏大一些的,比较适合男玩家使用。

鼠标重量为128克,对比我之前用的普通鼠标重了些,稳定性比较好,对于日常使用作手感就稍重了些。还是要看个人习惯。

按键的手感很好,虽然顶盖是一体式的,但是左右键手感依然清脆,回弹力也很好。

侧边可以看到,鼠标曲线弧度较大,可以有力的支撑手掌。长时间握鼠标着不会累。

我们在购买鼠标的时候可能会纠结到底应该买有线还是无线。雷柏V20PRO双模设计,可以在有线和无线之间自由切换。

鼠标前端有Micro USB接口,既可以连接USB线当有线鼠标用,同时也可以给鼠标充电。

鼠标用于笔记本时,直接把接收器插入笔记本USB接口就可以使用。

使用台式机时,主机USB接口离桌面较远也没有关系,鼠标配套一条1.8米的USB延长线,也可以直接在桌面安装接收器。

很喜欢用这款鼠标,不仅因为它酷炫的光效,更多的是因为手感很好,用久了也不累手。虽然我不太玩游戏,但是它的精准度和灵敏度在我做图、修图时,表现相当好。

总结篇:

右手人体工程学鼠标,抓握舒服,对手掌支撑有力;有线无线自由切换;精确度高,操作灵活;多彩炫光,酷帅有型;可以七键编程,为游戏助力。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个人感觉对我来说手感稍重了些

网友:
全能配件包的包真无语,机器、带屏遥控、三块电池、充电器等必带的东西,根本装不下,且包不抗挤压,这个包是鸡肋,准备扔了,再买个防水大包。 带屏幕遥控器的电量真感人啊,试飞一会儿,电量下去一半。从MavicAir换到2pro,电池续航给力,哈苏色彩好看,遥控器也比手机方便多了,图传不得了,用下来总体感受就是一个字,爽。

03.07
解释:亲,感谢您在dji大疆官方旗舰店的购物及评价,谢谢您的评价以及对我们产品的肯定,我们的产品及服务会继续提升,以便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祝您生活愉快哦(*^__^*)
颜色分类:"

御"

Mavic 2 专业版 (DJI 带屏遥控器)+全能配件包

妖***天(匿名)
超级会员

是大疆、是哈苏,为中国骄傲!为祖国自豪!2019,开启上帝视角!

楼主:
信赖大疆之技术,所以买。 但遥控器屏幕出现问题后,似无售后,让询技术服务窗口,至今未能进去。 症状:在无人机执行启飞后,遥控器屏幕画面出现(红线条)花屏。 怎么办???机器是很不错的,这点毋庸置疑。 就不知道你们这发票是怎么给我开的。我的现金红包不算钱啊,没付给你们还是怎么滴!!!!!开个发票还给我扣除,搞得我还得跟公司解释半天。坐办公室的本来就特么一群心眼多的人。现在弄得老子跟你们好像有什么勾搭似的

网友:
产品一流,不论是做工,还是功能,都非常好,这几天假期在好好研究,略微小飞了一下,还是非常稳的。

很喜欢大疆的东西 之前买过一个无人机和云台了 6000多 借给朋友用坏掉了 这次下了狠心 要买就买贵的 嘻嘻 感觉很不错 画质很清晰 比之前的高科技多了

楼主:
三天前已收到货,因天气原因没有机会到户外试机,今天试机功能正常,没想到国产科技如此优秀。建议从整体上将使用说明书搞得更详细一些。 客服有问必答,十分周到。不错,试飞一段时间后感觉就是飞高了图传还是偶尔出现卡顿或信号故障问题,另外带屏遥控就是便捷高效,特别提醒飞友们别贪飞,电量在10%就会失控且提示只能原地降落甚至有炸机的风险。大疆创新还是值得信赖,希望有更大的提升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

使用时间累计27小时,电量不足失联油菜花田一次,通过找飞机一小时内找回,功能完好无损。拍摄照片六百余张。电量30%时收回!再无找机麻烦。电量50%时建认只作垂直起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