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也会烧屏?

楼主(2020-03-08):
这是烧屏?能抢救下吗?

DELL的U2414,刺眼就不说了。不到4年就这样了(3年保,等于刚过保),而且平常也很少用。

网友A:
偏光膜老化。。。手工好可以自己换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老化。。。手工好可以自己换膜

那就麻烦了....手残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老化。。。手工好可以自己换膜

我有个红米note3四周也有这种感觉,只是不太明显,不仔细看不出来

网友B:
若这一圈是基本固定无变化的那偏光膜老化的可能性较大(这条符合但故障是突然变成这样的也不是偏光膜问题),这一圈是有变化随使用实际变严重或减轻的,都可以确定不是偏光膜问题,排除偏光膜问题则故障就是屏驱动板相关故障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驱动板,我的也是显示异常,换驱动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这一圈是基本固定无变化的那偏光膜老化的可能性较大(这条符合但故障是突然变成这样的也不是偏光膜问题) ...

刚刚试了,左侧看几乎没,正面有。右侧看更明显。

网友:
你动手不好搞,那最好还是电脑店干活了

网友:
IPS屏底部软线沾过水或用酒精擦过会这样。我的一台机就是这样

网友:
拆屏弄不好很容易留下瑕疵印记

网友C:
我的电脑在出毛病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不过会慢慢消失的。

请看本坛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39&extra=

下面是后来又出故障时的照片(很长时间白圈才消失):

目前故障处还未确定,极可能是屏线。因为最后一次出毛病,我只拔开了显示屏上的屏线,然后再插上就恢复了。所以屏线插头处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在出毛病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不过会慢慢消失的。

请看本坛的帖子:

手残党,不敢弄。算了,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