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戴尔19寸显示器粉色偏色维修

楼主(2020-03-08):
电脑一开机显示器偏红,显卡驱动重新安装也不行,拿到其他电脑上也不行,朋友说是老化了,但本人认为显示器亮度变暗或上下亮度不一样且不可调才是老化象征,而本显示器是变色,亮度可以调高,在网上购买一个拆机的驱动板,连邮费还不到30元,不对就当买包烟
装上开机正常了!!!

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

这个家伙不正常

这个家伙不正常

网购

网购

正常了,感觉超爽

正常了,感觉超爽

网友:
百度一下看看呢

网友A:
驱动板会影响屏幕颜色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会影响屏幕颜色的吗?

一直都影响啊,不同驱动板颜色真的有偏差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影响啊,不同驱动板颜色真的有偏差

匪夷所思

网友C:
EEPROM里的offset值可能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里的offset值可能变掉了

这个能修吗?

网友:
显示器有几个按键,找到菜单点进去,找到恢复出厂模式确认,还不行就找rgb、色温等等各种调节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