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刚入手的创维E910V10C智能融合终端

楼主(2020-03-08):
今天入手一台E910V10C智能融合终端,集成路由和机顶盒功能,看主板用料还是挺足的,上图大家欣赏一下,支持4K高清,边研究边学习,请大神们勿喷。目前机顶盒安装了当贝桌面和电视家直播软件,自带中国网络电视客户端,还可以看直播,考虑到以后方便,直接安装了自己想看的软件。

机顶盒正面图片

机顶盒背面图片

机顶盒侧面图片

主板大图

USB接口图

主板背面图

主板背面芯片

网络芯片

网络主控芯片

路由器主控芯片散热器

路由器存储芯片

路由wifi芯片

机顶盒芯片

机顶盒主控散热片

机顶盒主控芯片

emmc芯片

机顶盒闪存

被阉割的机顶盒wifi芯片

接口部分芯片

主板其他芯片

主板信息

主板wifi天线

开机后图片

软件信息

以上是路由机顶盒全部芯片信息,大家有什么问题共同交流学习,帖子长期有效,欢迎交流见解,互相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装修好了的房子,怎么把光纤拉到电视机那里去,运营商都是智障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装修好了的房子,怎么把光纤拉到电视机那里去,运营商都是智障咩 ...

电信给的网络机顶盒性能一般,这个可以当个无线wifi中继,如果电视旁边还有需要网络的地方,这个还有网口正合适,一机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装修好了的房子,怎么把光纤拉到电视机那里去,运营商都是智障咩 ...

这个不用光纤啊。外壳用的光猫模具?

网友:
是哦,这种组合有点尴尬,谁家信息箱在电视下面

网友B:
内部还是清晰分明的两部分。相当于把两个东西做到一个板子上。
吐槽一下万年安卓4.4,1+8。就不能稍微升级一下吗

网友:
奇怪的设计,两个东西设计在一个板子上,要wifi上网的话,机顶盒还不能关只能开着要不就按遥控待机

网友:
一般商品房电视柜那只拉有网线 没光纤  这玩意儿怎么用

网友:
不是光纤的吧?陆游能在安卓里设置?只能靠网线?能wisp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部还是清晰分明的两部分。相当于把两个东西做到一个板子上。
吐槽一下万年安卓4.4,1+8。就不能稍微升级 ...

这就迫使软件对老机器友好,考验软件开发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迫使软件对老机器友好,考验软件开发商

错了,万年4.4是因为成本低

网友:
路有部分rom是128MB的吗  运存是128MB的

网友:
集成光猫的才能叫融合终端

网友:
你好,进设置的验证码是什么呀 试了好多都不行 谢谢

网友(2020-06-17):
看见了两颗中兴微电子的网络芯片,ZXIC。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盒子,怎么安装第三方应用呢,还有我进设置要密码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呢

网友:
系统是安卓4.4升级一下吧!!

网友D:
软件是如何安装上去的呢

补充内容 (2020-6-27 22:54):
通过ttl 软件安装没问题,因系统限制 ,无法直接在正常使用中升级和安装第三方软件
自带互联网电视 可以使用 不限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是如何安装上去的呢

补充内容 (2020-6-27 22:54):

ttl需要的登陆账号密码是什么,楼主可以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