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捡到一个NBA的U盘,插电脑没反映没想不到插手机OTG可以用。

楼主(2020-03-08):
直接拆开,看图

网友:
小厂就喜欢这样什么都能往上跳

网友:
国人的废物利用水平很高的,让更多的电子产品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
又一个坏TF上U盘板的玩意儿,建议重新用安国工具低格开一遍,要不然可能丢数据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存储卡都磨掉部分型号,当初存储颗粒。可以用热风焊台弄下来,装在小音箱里。

网友B:
得个内存卡,F的焊盘上有坨锡,不知道是不小心弄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存储卡都磨掉部分型号,当初存储颗粒。可以用热风焊台弄下来,装在小音箱里。 ...

那个卡是坏的才上了U盘主控,即使是好的也让安国的工具出厂的时候擦了tf卡的固件了,我猜焊下来插到读卡器上只显示32MB或者121MB,肯定不能用

网友D:
这好像是渣士顿的内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是渣士顿的内存卡

本来就是渣士顿的,我手里就有这种内存卡6张 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U盘就是骗球迷的钱啊

网友:
内存卡上打磨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打磨?

网友:
这操作满分哈。

网友:
这操作让球迷们心碎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卡是坏的才上了U盘主控,即使是好的也让安国的工具出厂的时候擦了tf卡的固件了,我猜焊下来插到读卡 ...

照这个思路坏卡能修好吧,之前买了一个OV的卡,32G,才写入不到3次P/E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EMMMM恭喜你获得一个读卡器和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这个思路坏卡能修好吧,之前买了一个OV的卡,32G,才写入不到3次P/E就彻底报废了 ...

不行,只能拿来当作普通闪存用,你没有tf卡的量产工具

网友:
量产呗,愣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个内存卡,F的焊盘上有坨锡,不知道是不小心弄上的

多谢提醒,去掉了那坨锡,然后在USB接口那再补焊了一下,就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