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纯使用液化气的焊枪有没有?

楼主(2020-03-08):
坛友们好!想买个液化气焊枪!不知道哪个能用住!纯用液化气的,不使用氧气混合的哪种!求指点!用于平时DIY鼓捣的玩儿!

网友A:
看过有人用液化气的加把气枪烧猪毛。

网友B:
液化气在空气中燃烧,或者加纯氧下燃烧,都不可能切割铁板的,能量太小了;最好还是乙炔或者氢气,再买个氧气瓶,焊把和切割枪都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有人用液化气的加把气枪烧猪毛。

我要买能焊铁铜铝的!不烧猪毛

网友:
做什么用?焊枪有.早年皇冠牌的.

网友:
有焊铜铁必须要氧吧,见过装中央空调的,焊接时液化石油气和氧气一起的

网友:
没高纯氧气 液化气+空气燃烧能量不集中,焊接操作难度太大。

如果这些焊枪好使 液化气又容易取得 早把那些加氧气的焊枪淘汰掉了。。。

网友:
焊金属不是温度超过熔点就行了,单纯讲温度,足够了,但是金属散热太快,没有碾压性的温度,根本焊不了,我们厂的大工件焊接前需要预热,要求100度,液化气烤了好几天也达不到要求,得用石棉网盖住才能勉强达到温度

网友:
不用氧气,想切割铜铁?你想多了吧?

网友:
点个香烟放个火撩个妹不错,焊东西的话不可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化气在空气中燃烧,或者加纯氧下燃烧,都不可能切割铁板的,能量太小了;最好还是乙炔或者氢气,再买个氧 ...

B站液化汽加氧割10厘米的钢板。

网友:
用过液化气焊枪,根本焊不了冰箱铜管,后来还是弄了氧气瓶,液化气加氧气才干得了冰箱换罐,也试过管道天然气加氧气,勉强烧得了银焊条。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精彩答复

网友:
纯液化气烧铜管焊接小东西还是可以,焊稍大的东西用双头的,单头的适合焊小件,火嘴内部有个螺旋,喷出的液化气带动空气进入喷嘴混合燃烧,亲自使用过,焊银焊条,铜焊条,修冰箱

网友:
使用还是可以,温度应该有1000多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化气在空气中燃烧,或者加纯氧下燃烧,都不可能切割铁板的,能量太小了;最好还是乙炔或者氢气,再买个氧 ...

我们用的割炬就是用的液化气
需要焊生铁,或者大面积快速加热,就得用乙炔。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C:
B站液化汽加氧割10厘米的钢板。

有没有地址发上来,找不到视频

网友:
丁烷应该可以

网友:
不是经常用的话  那种焊枪就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化气在空气中燃烧,或者加纯氧下燃烧,都不可能切割铁板的,能量太小了;最好还是乙炔或者氢气,再买个氧 ...

液化气加氧气当然可以切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