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看看单片机省点模式的电流

楼主(2020-03-08):
atmega8L,正常模式电流

6.8ma

进入掉电模式,电流为100ua,比正常小50-60倍
但是似乎还是大啊,不是说10ua吗?

还有就是进入掉电模式后,外部中断也没法唤醒他了
只能复位重启才行,
但是同样是328Pcpu他进入掉电模式后,外部中断就可以唤醒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只要你不总是沉迷Arduino平台,这个问题你自己可以解决的。
Arduino虽然玩的很嗨,但是不见得很有用。就比如你去找嵌入式开发类工作,你能跟HR说我Arduino玩的6,然后其它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给的建议是自己去查看Reference Manual,和Datasheet,你想知道的都有。这两款MCU我都不熟悉。但是关于低功耗我说两句,你先确定休眠后没有启动多余外设,比如ADC,比较器,某些低速时钟源和对应计数器之类的可以在休眠模式工作的外设,确保所有IO口都要手动配置为高阻模式,如果默认情况下不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不总是沉迷Arduino平台,这个问题你自己可以解决的。
Arduino虽然玩的很嗨,但是不见得很有用。就比 ...

我也没打算靠这个工作啊,只是玩玩

网友:
多看看datasheet就懂了,确实arduino只够玩玩

网友:
掉电模式后,譬如用INT0中断唤醒.注意INT0触发方式须为低电平触发才能唤醒CPU.
另外就是上面TX提到的IO口设置、模块关闭等等都会影响电流消耗,还有就是假如用内部RC振荡器作时钟的话,不妨采用8分频模式,也可降低待机功耗

网友:
随便说一下,你知道一个IO不正确影响有多大吗?
我用STC15F204AS的MCU,待机电流10uA左右,算不错也没算最好,但是手册上给的是1uA。为啥呢,因为我用了一个弱上拉的IO作为唤醒,就是这个IO没有设定为高阻直接吃掉了好几uA的电流。如果你在里面搞一点其它的模块没停止工作,电流肯定大大增加的!
无论是STM8还是MSP430,亦或者是其它的各种有休眠功能的MCU,待机功耗大总有人遇到,而且每次都是自己的硬件软件问题导致的。你的电路不用谈硬件设计,但是检查软件层面的配置问题吧。

网友:
stm8内部晶振,运行状态1.2-1.4毫安,待机模式5ua左右…低功耗有很多东西需要处理,内部资源,外部电路…
关于唤醒的话估计你的中断没有处理好…
arduino当个玩具玩玩还行…做东西的话价格,体积…这些没有优势…关键是我觉得那个语法很不爽…
最后那个编译环境对英语不好的人来说太不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