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哪位大神有这个板子的RCE跳线,innodisk主控,感激

楼主(2020-03-08):
一个垃圾板子,前任估计接12V上全烧了,DC-DC全换,主控F拔了扔了,上了个innodisk主控,搞了点垃圾NW554,跳线未知,哪位高手知道劳烦告知,感谢。

板子如下

反面为

跳线在中间,现在都不跳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参考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试试。

试了,不对,上个图,

主要是它F的位置都不一定参考公版,有可能左下是F0。。。这样就难得试了。

楼主(2020-05-27):
已解决,找到这个板子的V1.1版本,Flash位置PCB没有动过,有丝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找到这个板子的V1.1版本,Flash位置PCB没有动过,有丝印。

直接把图片贴上来不就好了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