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RX8205AC改个定时插座

楼主(2020-03-08):
上次测试了几种不同的RX8025的输出频率,发现在电源电压不高于2.2V时,只有拆机的(以前生产的)RX8025AC最接近32768Hz,其余都偏高,今天改这个定时插座,就用他了。
先打开看看,备用电池1.2V的,温补的没戏。
找到VCC、  GND ,当然还有晶振(已拆除)

RX8025的输出接晶振的哪一脚应该有讲究吧,测试一下晶振两端的信号幅度,上图箭头所指的那一端幅度小,应该是输入端,就接那
接另一端会怎样,我没试。
看看内部有空间,连好线,绝缘肯定是要注意的

包裹一下,安全无小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装好了,没问题,时间肯定比以前准得多,但不会比正常工作带温补的RX8025T准

完毕,谢谢光顾。

网友A:
换个晶振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我买的丽声 钟表机芯8年估计误差不到20秒,床头小闹钟几年误差也很小,到是电脑一个月能有2分钟误差,有没有改电脑的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不就行了吗?

换个晶振也可以,但需要考虑晶振的精度,配的电容容量是否准确,应该还要考虑电容的温度系数吧,这可是芯片级维修,大师才能做到;我这里不需要考虑这些,厂家都搭配好了,换了就好,属于板级维修,草根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丽声 钟表机芯8年估计误差不到20秒,床头小闹钟几年误差也很小,到是电脑一个月能有2分钟误差,有没 ...

是的,好的时钟误差很小。
爱贪小便宜,看到有什么优惠的,就会买一些,品质就难保证了。
电脑不需要改,我也不敢改,电脑联网时间就会跟网络同步吧。

网友C:
这个破插座还没有8025值钱吧?

网友D:
我有一个公牛的,每天快1分钟多,一周不调快10分钟左右,能让人抓狂,明天上班试试直接上电1.2V频率的问题,闲了把我那个公牛也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破插座还没有8025值钱吧?

哈哈,都是破玩意,闲得没事做。8025不到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公牛的,每天快1分钟多,一周不调快10分钟左右,能让人抓狂,明天上班试试直接上电1.2V频率的问题 ...

对,亲手测试才最有说服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亲手测试才最有说服力。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以让RX8025T用于一节电池供电时钟上、频率还很准的好办法,设计一个上电倍压启动电路,让上电电压高于2.2V几秒后,恢复电池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以让RX8025T用于一节电池供电时钟上、频率还很准的好办法,设计一个上电倍压启动电路, ...

好主意,只是我设计不了这样的电路。
要是过一两个小时就升压一次更好。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D: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以让RX8025T用于一节电池供电时钟上、频率还很准的好办法,设计一个上电倍压启动电路, ...

电路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公牛的,每天快1分钟多,一周不调快10分钟左右,能让人抓狂,明天上班试试直接上电1.2V频率的问题 ...

你这还不如直接搞个低功耗升压电路,1.2V升3.3V,ME2188不是有人做过么,带8025静态电流好像才26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