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小厨宝内胆渗水试修(Midea F05-15A)

楼主(2020-03-08):
12年买的美的小厨宝型号为F05-15A(S),去年损坏温控开关,买了个93度的换上,今年又不行了,同时调温开关也失效了,小厨宝下部有水。这几天拆下彻底搞一下。拆开后取下内胆,内胆表面有水渍并生锈,用吹风机吹干后单独接进出水管查漏,查出顶端装温控开关处渗水,再用手电照胆内,渗水处有崩瓷。。

楼主:
我想到用703胶补一下,不行就报废扔了,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先把内胆里面洗净吹干,朝天放平稳,用703胶滴入干24小时,再滴第二次。。。我总共整了四次,最后就是图片这样,估计厚度有6mm以上了吧。

楼主:
买来新的调温开关+温控装上并做好防水,镁棒看上去不用换,按原样装好。

楼主:
装上后到目前为止已试机19小时,暂时使用正常,未发现渗漏。

楼主:
主要考虑到5升小厨宝容积小,加热温度最高73度,烧水后膨胀相对不大,另外703胶水良好的流淌性,耐高低温-60度~150度,无毒不易老化等因素,才考虑用涂覆胶水试试,大容量电热水器请慎用。。。

网友:
对付一下,继续完成它的使命。

网友A(2020-08-18):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美的F05-15A1(S)的镁棒在哪里下吗?最好有图片,昨天把它打开想换镁棒,弄半天不知道在哪儿拆。内胆下面倒是有4个螺丝,但把螺丝拧掉也没见什么东西能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美的F05-15A1(S)的镁棒在哪里下吗?最好有图片,昨天把它打开想换镁棒,弄半天不知道在 ...

上面四楼就是加热和镁棒和你型号一样

网友:
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话说温控开关被硅胶糊上后温控应该会迟钝一点吧

网友(2020-12-05):
搪瓷内胆可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美的F05-15A1(S)的镁棒在哪里下吗?最好有图片,昨天把它打开想换镁棒,弄半天不知道在 ...

有可能你的镁棒在使用过程中牺牲了,最后只能剩下那个螺丝。

我家的电热水器就是那样,后来我自己每半年换一个新的。

用的山泉水,硬度大

网友:
生锈就比较麻烦了,再漏就换了吧。镁棒应该能保护内胆的。

网友(2023-09-26):
同款美的小厨宝,深孔洞里面螺丝生锈打滑,一直拆不开,请问楼主是如何拆开的呢?没生锈?

网友:
我有一个闲置的,这玩意不行,保温不行。能耗高,水少,水温不稳定。

网友:
这样耐压性能受影响吗

网友:
8千多的美的空气能热水器,没多少年,过了保修期就漏了

网友:
不如开个圆孔铜接头加硅胶圈封起来,这样可以防止继续生锈!
硅胶没几个月就掉了!

网友(2024-03-23):
怎么样啊?   现在没漏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