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扫地机电池拆解

楼主(2020-03-08):
飞利浦的垃圾,用了半年,在那个冬天就坏了,放置了三四年了,最近无事,拆开看看
电池是huahui 1865 1300mah的 量下来,电压有0、0.2、0.5v的,电阻有0,几Ω、几十Ω,兆欧的,电池是不是报废了?没用了
这个废品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网友:
只能找能凑合用的单体,改两节五号电池电子设备,电机的设备可能会因为内阻大带不动。电路吧的结构好像连铁锂均衡都没有。

网友:
电容封装的电池。改18650吧

网友:
看电池电压,个人目测是3.2V的磷酸铁锂,查了说耐过放,尝试着充下电看看,没发热电压不降的话话,应该还能用,不要用错充电器了

网友:
去官网上查查,这个华慧以前是做法拉电溶的!

网友:
这电池能换18650电池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