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理收音机顺带拆解455陶瓷滤波器

楼主(2020-03-08):
收音机,声音忽大忽小,像接触不良,补焊不起作用,最后找到元凶右手边的陶瓷滤波器接触不良。于是有了下面的拆解。

sc455B

左手揪住三个引脚,右手拔外壳轻松拔了出来了

陶瓷片上面貌似是导电胶

就是这个

陶瓷片正面

陶瓷片反面

全家福

网友:
镀银层氧化了,放在白纸上两面轻轻蹭几下就好了,还可以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