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D300T地面波机顶盒故障求助

楼主(2020-03-08):
我也有一台创维D300T地面波盒子。但是最近出问题了,开机后数码管有显示,遥控调台数码管也有变化,遥控可以开机关机。就是没有音频和视频信号输出。怀疑是固件出问题了,能不能刷一下固件?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A:
高频头可能开焊,自己补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可能开焊,自己补焊下。

连接天线后绿灯能亮,但是视频没有输出。如果高频头有问题应该绿灯不亮才对,补焊过也是同样的。

网友B:
既然可以开机可以摇控固件就应该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可以开机可以摇控固件就应该没有坏!

但是比较诡异的是视频和音频没有输出

网友:
可以正常遥控转换,绿灯亮起应该是有接收到信号,是不是音视频输出部分有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换个角度,看一下电视是否有问题,视频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2020-08-31):
谁有有这固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比较诡异的是视频和音频没有输出

我的搜不到台,谁有这个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