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自动上水器的小泵

楼主(2020-03-08):
泵不上水了,本来想拆修一下,拆开之后,发现是硅胶隔膜破了,买不到配件,放弃维修。

网友:
这种泵也是用法不少,可以吸水,还可以当气泵

网友:
只能整体换泵了

网友:
一种还整个水泵,另一种从其他故障旧设备,拆一个好的水泵零件。

网友:
这种泵要是膜破了就废了,买个泵换上吧,也不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