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液晶电视KD-55X9000F拆机看做工

楼主(2020-03-08):
拆索尼电视KD-55X9000F看做工,上图

网友:
真漂亮,索尼的三块板,不错不错

网友A:
贵的是右边逻辑板。(特别是里面的软件)

电源板,屏幕,背板,其实国内厂家也没落后,小米的跟这个差不太多。
6K的机器起码应该用IPS屏幕了,再怎么信仰,IPS还是比TN要好点的。。

网友B:
好奇为啥有个散热片掏了个洞,估计是哪个位置的切入电容太高后来做的变更?

网友:
红宝石、尼吉康电容,还是舍得用料的,65X飘过,东西不错,降价太快了

网友:
为啥拆了?没事干?金色电容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为啥有个散热片掏了个洞,估计是哪个位置的切入电容太高后来做的变更? ...

设计师当时手上刚好有一块这样一个洞的散热器,就直接画图纸上了,后来......

网友:
前年买了一个65X9000F

网友:
我的也是55X9000F 正想有空拆一下 现在看到楼主发了 感谢分享

网友:
那个有洞的散热片,一边是主控,一边是内存颗粒,由于那个洞,等于把一块散热器当两片用,一边温度高些,一边温度低,不可谓不妙!小面积的当内存散热,大面积的当主控散热!

网友:
背光是直下式还是侧入式?

网友:
用的全是日系电容,做工真养眼,金色的红宝石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的是右边逻辑板。(特别是里面的软件)

电源板,屏幕,背板,其实国内厂家也没落后,小米的跟这个差不太 ...

小米的劣质产品就不说啦,看起来似模似样而已,

网友:
线路板大家都差不多的,主要是电子元件哪个舍得下功夫。电视还是大法好,55XF7000飘过

网友:
工整,用料也蛮好。日系的产品还是比较偏好一点。

网友:
就看了一下电源板,中规中矩。
逻辑析,就他一家独大,没什么看头,也看不懂。

就凭这块逻辑板处理生成的图象,同样的面板,背光控制,图象逼真程度就是比别人的强。

同样是55寸液晶,别人卖千把两千一台,SONY买五六千一台。

这个还不得不服。

网友:
喇叭箱子不错

网友:
钱是自己挣的,只买日系,国产免谈

网友:
电源板上的那几个大电容是红宝石的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A:
贵的是右边逻辑板。(特别是里面的软件)

电源板,屏幕,背板,其实国内厂家也没落后,小米的跟这个差不太 ...

索尼的低端用IPS,中高端都是VA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