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懒人想改造热水器,大家觉得有必要吗?(支持的人数超过100个开搞)

楼主(2020-03-08):
RT
想改造下热水器,加个模块让它能被遥控,手机上或者遥控器上能看温度、设定温度。这样窝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就不用起床去开热水器了,也不用跑过去看热水烧好了没。
支持的人数超过100个我就开搞,少于100个就算了

补充内容 (2020-5-7 10:36):
支持人数已经超过100,楼主准备投入开发了。
最近在构思方案,考虑是用8266直接当服务器的简易方案还是弄个专用服务器转发MQTT消息。弄好了会发
单选投票, 共有 492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动动你的腿,都他喵退化了

网友B:
我以前用了个定时插座,设定好开启和关闭时间,晚上10:00后加热2小时,早上6:00加热1小时,使用谷电加热,省钱。

网友:
要看你脑子里技术咋样,作为懒人技术一定要好,不然怎么实现懒得目的。要看你能搞得定不,搞得定,就去搞,远程控制好,就是平常费电。

网友C:
现在有WIFI远程温度计,可以用微信直接查询,可以达到温度就发微信消息告警,如果要用于热水器,把热电偶加长线弄成外置的装到热水器里或贴在热水器出水口铜管处,整了两个放机房里挺好用的,一次投入,后续免费,只要这公司没倒闭

网友D:
热水器还不是常开吗?

网友:
遥控开关可以用论坛优惠购里的WIFI插座就行了,10A电流可以2200W,热水器1500W的话可以直接用,大过就得自己改继电器了注意做好防水,或放在电箱里,控制到浴室这一路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动你的腿,都他喵退化了

哈哈哈,退化吧,懒癌晚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了个定时插座,设定好开启和关闭时间,晚上10:00后加热2小时,早上6:00加热1小时,使用谷电加热, ...

我也这么干过,节省每一分钱。但是有了小孩后时间上没那么自由,也比较累,所以现在更倾向于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WIFI远程温度计,可以用微信直接查询,可以达到温度就发微信消息告警,如果要用于热水器,把热电偶加 ...

这个可以有。不过我是考虑要么不弄,要弄就弄的更完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还不是常开吗?

常开当然可以,但是相当费电,每天至少多2度电。
另外常开虽然随时能用热水,但是这只是对第一个用水的人。如果前面有个人洗过澡,下一个人还是要等,还是不清楚什么时候水够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干过,节省每一分钱。但是有了小孩后时间上没那么自由,也比较累,所以现在更倾向于体验 ...

定时插座设定一次就够了,你还每天去设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插座设定一次就够了,你还每天去设定啊

想设几次设几次。即然弄成更高级的,定时插座的定时功能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想弄就弄,看你个人的技术,闲着不也是闲着,多动手对自己也是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不过我是考虑要么不弄,要弄就弄的更完善点

连入智能音箱,用语音控制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入智能音箱,用语音控制加热

这个到是想做,但是不知道怎么接入

网友:
用不着投票,直接建议放弃吧。没什么意义,弄得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即便改造成功又有多少实用价值?
多老的热水器了,怎么还需要跑过去看看是否水已烧好,没有温控?现在的热水器很多都有定时功能了吧,像空调那样简单设置个定时开机就够了。如果是低端老款,那就24小时开机,其实现在的热水器保温效果很好了,如果家中长期住人也比频繁开关机费不了多少电,关键随时有热水可用是储水式热水器的一大优势。假如热水器啥功能没有、保温效果又差,那最好早点换掉吧。

网友:
热水器没拔过点的路过,热水器自带的是早上6-8烧到75度 晚上8点到烧到75度其他时间都是45度

网友:
买的热水器有WIFI,有遥控,从来没用过,就是设好温度常开。

网友:
我要注册100个帐号顶楼主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