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简易维修插座工具

楼主(2020-03-08):
闲来无事,某宝购买各个配件,自制实用简易防电路短路烧坏元器件工具,焊接过程,打孔什么的就没拍照了,很简单,盒子内空间还很大,以后还可以加点其它什么的

网友A:
我记得有个用86暗盒制作的用钨碘灯泡,体积非常小巧。

网友B:
这个盒子不便宜吧

网友C:
竟然用的是单联开关,你不担心哪天忘记拔插头的时候吗

网友D:
再加个风扇调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用86暗盒制作的用钨碘灯泡,体积非常小巧。

G4 220V双脚插泡

网友E:
盒子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不便宜吧

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个风扇调速器

以后扩张功能可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盒子多少钱啊

不贵,某宝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用的是单联开关,你不担心哪天忘记拔插头的时候吗

之前考虑过用空开,空开没有灯泡直观,家里都有漏电开关,而且这东西只是确认用一下,看灯泡状态,都会首先关掉开关,开关是带指示灯的,也不会用它来当插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用86暗盒制作的用钨碘灯泡,体积非常小巧。

也不错,我是考虑太小了,后面如果加东西就搞不了了

网友:
想做个小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不便宜吧

这种盒子在我这实体店也就4~5块钱,老板也有网店,网店算上邮费太不划算了,我就是跑远点也要去实体店里买

网友F:
请教一下
您的维修插座是怎么做的?
电路图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
您的维修插座是怎么做的?
电路图是?

简单,就是输入和输出之间串联一个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