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5600千兆版路由器拆机/首拆

楼主(2020-03-08):
第一次见到5600有黑色的,以为是5620千兆版,但是闲鱼55包邮机不可失,Ac900千兆双频路由
网上没有这货的资料,反倒有wdr5700和这个长得一模一样,同样都是全千兆,电路板也是一样的,外壳是黑色的还是亮面,容易刮花 tplink主要卖的是外壳 反正成色上很好了,毕竟淘宝找不到全新的,只有5620千兆版 底下是中国移动的h1s-2光猫
测试了一下,可以达到113mbps,超过了百兆的mac1200r !说明千兆交换机不算鸡肋

卡扣足足有10个  很难拆,一定要拆机撬棒!
首先就是一块绿油油的Pcb,三个网变,WAN口独立,总共有3芯片,1个内存,一个闪存。网口是5个全千兆!这个配置还不错了    奥利给!

主控:高通qca9563?类似于9561吗?可以引出usb接口,技术不好不弄
qca9563集成2.4G主控 最高速率:450mbps 支持3t3r  在路由里负责2.4Ghz频段 旁边是qca9887 负责5Ghz频段最高达到433mbps的速率  也就是1t1r。介绍完无线区域,说说有线。最上面的是qca8337芯片,千兆交换机芯片,如果没有它,就成了wdr5600百兆版。那么千兆速率,百兆端口不就相当于瘸子一样

2.4g部分只有收发交换开关 四脚的不知道是不是有lna作用 5g部分有一个pa。晶豪esmt的64mb  ddr2内存 闪存是华邦25q64 8mb flash

背面很空,有一块10cm左右的铝板,负责散热,实际上高通方案发热很厉害,不容小视

看看固件 支持app 吐槽一下数码之家有点辣鸡 上传图片居然不能用jpg是什么道理?上传完了居然不见了

网友A:
二手硬路由价格40以上我都接受不了了。上次地摊收了7300千兆,30拿下。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这货,不太适用于5G无线中继

网友:
17年这个时候买个个这个,当时挺好用的。17年暑假某天晚上打雷把路由器打坏了,我让我妈出去买个一样的,我妈给我买了个百兆版的。
当时宽带就百兆,那个够用了
前几天刚刚换的光纤,插路由器电脑就只能跑百兆。没办法,光猫都改成桥接了,只能改回路模式由让光猫路由了

网友B:
我在用的TP7500也是这个页面,吐槽一下功能真的很弱

网友:
感觉这货一般般,没啥特色,楼主的价格撸得并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的TP7500也是这个页面,吐槽一下功能真的很弱

7500刷open吧,挺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刷open吧,挺强的

也就正常用,想加个定时重启功能,懒得刷机折腾了,不过稳定性真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硬路由价格40以上我都接受不了了。上次地摊收了7300千兆,30拿下。

你牛逼 闲鱼上至少9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的TP7500也是这个页面,吐槽一下功能真的很弱

你 7500  什么版本的?
我的是 V5 版

网友E:
我家的是5600百兆版本的,宽带300M的,最快能到115.想问下,能简单的升级成千兆版本的吗?

谢谢!

楼主(2020-04-22):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是5600百兆版本的,宽带300M的,最快能到115.想问下,能简单的升级成千兆版本的吗?

谢谢! ...

不行,硬件不支持,没有千兆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 7500  什么版本的?
我的是 V5 版

7500 V2345 都是QCA95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 7500  什么版本的?
我的是 V5 版

老铁会不会刷7500,我20块包邮买了台3.0,想刷成5.0的,有没有办法

网友(2020-08-02):
几十元包邮真心很好了

网友(2021-01-28):
我手里有个黑色百兆版的,能不能自己动手改装成千兆版的?

网友:
这货还真是个另类,5G就一根天线,1T1R!

网友:
家里用的就是百兆版的这货,白瞎了我的300M带宽。之前换过华为那个最便宜的wifi6,明显速度不如这个,就又退掉了;这个速度是能跑满的,下载最快接近12M了。

网友(2021-06-06):
能拍个 底下的铭牌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