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另类方法制作SMT钢网

楼主(2020-03-08):
最近在家闲着没事儿,就想着焊几块T12烙铁板来打发时间,但是因为手工焊接效率低,而且工作量大,心想这个办法不行,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动手制作钢网,用锡浆焊接呢,说干就干,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用0.2mm的覆铜板腐蚀掉铜箔然后打孔做成钢网,但是0.2MM的覆铜板我没有我只有1.6mm的但是没关系咱有雕刻机,直接打孔后铣成0.2,mm的不就行了,说干就干先导出Gerber文件
底层文件

雕刻机直接打孔,方法就是吧贴片焊盘的位置用钻头打穿就可以了。过程省略。。。。。。

0604电阻焊盘
是0.8*0.8打孔采用0.6mm钨钢钻打孔,打孔结束后用铣刀铣掉1.4mm就得到需要的内容了对准板子刷了一下,虽然板子上敷锡但是因为孔太小,板子又薄锡量太少焊接出来虚焊太多,而且环氧树脂板太薄容易变形,刷上去精度不够这个方法失败,原本想再做一块,但是无意间看到易拉罐的瓶子,用手摸了一下这厚度不是刚刚好嘛,赶紧裁下来一块,上雕刻机打孔

因为易拉罐是铝材质的直接用1.0mm钻头打孔,做出来的成品有点弯但是不影响精度
找了两块以前打的废板子用双面胶粘个模具方便定位
先固定好周围的板子,中间的板子前后推一下不要太紧,不然刷完锡浆板子取不出来容易碰掉焊盘上的锡浆

前后推推刚好,没有太大矿量

对齐一下焊盘看看效果

贴上双面胶,对准粘牢

对比一下每一个焊盘都对准了

一次做了两块,一个顶层,一个底层 底层选了镜像顶层忘了取消了,所以做出来一正一反

开始刷锡浆,没有铲子也是用的以前的PCB切下来的一部分

刷出来的成品,还不错每个焊盘都均匀敷锡
反面,因为易拉罐不平整,反复刮锡导致有几个焊盘刮得不是很完美,但是不影响用

然后就是找原件贴上去,没有真空吸笔,就只有一把镊子一次可以贴4片

反面

风枪是几年前在电子市场买的便宜货,但也能用,温度320°左右,风量最低加热中。。。。。

开始焊接,先转圈吹一吹,均匀受热

再有针对性的一块一块焊接,贴的歪歪斜斜的原件也会因为焊锡融化自动回正和焊接BGA有点像

焊接完成,比自己手工焊接的漂亮太多了

反面贴片过程不再赘述 焊接过程同上直接上焊接完成的图

反面在做Gerber文件的时候误删掉一个电容,导致少打两个孔只能手工补上了

已经手工补上电容

既然做了就一次多做几片一次贴12片,有一片断线了打了个叉,这块不用顺便贴了两块LM393的 试试效果

完工,够用一阵子了。

网友A:
厉害啊,好手艺。多几个在

网友B:
全都是616的板子?

网友C:
谢谢分享,默默加分支持

网友D:
楼主自己的vcut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都是616的板子?

不是616 是仿的一分钱布局自己稍微优化了一下 电路架构基本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的vcut是怎么弄的

这是打样之前就跟厂家说了刻V槽,只需要留好间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好手艺。多几个在

做这种板子累得要死,做几块够用就行了多了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默默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这种板子累得要死,做几块够用就行了多了没啥用

估计楼主是做出来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是做出来卖的

不卖 自己玩的

网友F:
锡浆会不会不够,毕竟sop8焊盘也不小

网友G:
楼主能给个电路图或者pcb greber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锡浆会不会不够,毕竟sop8焊盘也不小

有点少,但是也可以完美焊接,不会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给个电路图或者pcb greber文件吗?,

白光电路图?

网友H:
其实你应该用透明塑料壳来做的,那个更简单,金属薄板钻孔多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你应该用透明塑料壳来做的,那个更简单,金属薄板钻孔多麻烦啊

用银行卡的那卡片做过一个,钻孔的过程塑料融化导致打的孔变大不说刷锡浆不附PCB全沾那个孔里了,应该是太厚而且内壁不光滑导致

网友:
又有一种买雕刻机的冲动~

网友:
都自己干钢网了,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光电路图?

收到,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