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找不到同型号发热盘,怎么破?

楼主(2020-03-08):
九阳JYY-50YS1电压力锅,发热盘坏了……
找遍了淘宝、拼多多,都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发热盘,怎么破?

通用的发热盘孔位、高度都对不上……

网友A:
放弃,这几天在修电磁炉,开始买IC,电阻什么的,换了不行,再买个开关板,换了还是不行,最后买了个通用大板,直接全部替换掉。
所以说如果没有配件,直接放弃是最实际的。以后我修也是这样,直接换板,最直接,板子留以后有时间慢慢玩。

网友B:
再买一个同型号的电压力锅,用坏了就有配件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个同型号的电压力锅,用坏了就有配件换了

如果还坏发热盘怎么破?

网友:
不同型号的也可以啊,只要能装上 。

网友:
挺新的 这也能坏?  挖沟换电热管?   换个压力锅算了  非要压力的我记得 20-30也能买个二手的  不要压力的更好买了 我买过俩 临时用的 东芝和 美的的也就20-30 主要是人家家里干净 那锅比我家的还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坏发热盘怎么破?

发热盘坏的几率这么高?我家的电饭锅用了7-8年了也没坏

网友D:
家里好几个压力锅发热盘,留着备用 ,什么阿迪锅的,什么品牌的都有。

网友:
好像和我家的是同款这货时间长了毛病不少

网友:
这么新,找不到就联系厂家试试应该有配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好几个压力锅发热盘,留着备用 ,什么阿迪锅的,什么品牌的都有。 ...

觉得阿迪锅比苏泊尔、美的的电压力锅都要好,当然都是不带IH的普通锅

网友:
找找别的厂家,只要能固定俩螺丝不掉就可以了。或者自己固定一个发热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坏发热盘怎么破?

那再买一个新的!拆发热盘换上。。。。。

网友:
发热盘不是什么标准件,厂家可能自制,或找代工厂,自己随心所欲开个涛模,尺寸上随便定的,完全不考虑和别的厂家通用。
所以死心吧,除非你上咸鱼找个二手坏的拆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这几天在修电磁炉,开始买IC,电阻什么的,换了不行,再买个开关板,换了还是不行,最后买了个通用大 ...

电磁炉我都修怕了。。换了这个,用没一段时间肯定还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再买一个新的!拆发热盘换上。。。。。

这个问题比较坑了点。

网友:
之前买原装配件,我也是直接找商家,告诉他设备型号,他直接推链接让我买。。最后还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个同型号的电压力锅,用坏了就有配件换了

买了差不多9年了,使用的次数不多而保养好;关键是现在买不到这个型号的成品了